用W5500做的板,小路由器上ping的飞快。进了交换机经常超时??

楼主(2017-08-09):
如题,头疼。在自家试的很好,拿到现场来接交换机后,模块执行上位机指令超级慢。ping它丢包很多,偶尔几次有回应,大多都延时,而一旦脱离交换机就好了。。。何解??

楼主:
别的设备进交互机都好好的,就是用w5500的板子不行。难道棒子设计的芯片有缺陷?

楼主:
这个片子出货量很大,大家没遇到什么问题吗?

楼主:
貌似我解决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导致一进交换机就出奇的慢。。。当然我还得多验证一下。

楼主:
现在看来,是我错怪了W5500。当然还要继续多验证。今晚没白熬

网友:
啥原因啊?分享出来嘛?

网友:
啥原因呢,我倒是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交换机的数据量太大,导致5500出问题了吧?

网友B:
mac地址吧……

网友:
楼主发了N个帖子,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的数据量太大,导致5500出问题了吧?

开始的时候和你一样的想法,以至于当时顿觉失望。后来发现这个想法是错的,大喜过望。

网友:
查询方式还是中断方式,例程查询方式多,建议用中断方式

网友:
楼主有经验就分享吧,要不一有问题就求助,一解决就不甩大家了,这个气氛很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地址吧……

兄台的回复虽惜字如金,但却是字字珠玑。机智如你,怎么昨天没来回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的回复虽惜字如金,但却是字字珠玑。机智如你,怎么昨天没来回复呢?

神人,可遇而不可求。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分享一下MAC地址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一下MAC地址怎么了

肯定是重复了

网友:
MAC地址和别人的重复了是吗?那如果量一大,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啊,,,,,这样很不好的,

网友D:
还不如发到自己博客去,跟自嗨一样

网友:
mac地址非法了吧

网友E:
如果是千兆交换机,MAC地址乱写,会直接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千兆交换机,MAC地址乱写,会直接通不了

乱写怎么判定?

网友:
ST有注册的MAC地址段,可以使用的,后面几个自己用算法确定避开重复即可。。

网友E:
普通网卡使用单播地址(第1个字节最低位为0),如果把设置成多播地址格式(第1字节最低位为1),有些交换机就会拦截,之前测试过在千兆交换机上有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网卡使用单播地址(第1个字节最低位为0),如果把设置成多播地址格式(第1字节最低位为1),有些交换机 ...

楼上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
之前试过一个样机跑LWIP很正常,两个样机时就发现两个都不定时丢包Ping不通,才想起MAC地址重复了

楼主:
不是我不回复,我这阵子非常忙。上面的寥寥数语都是边忙边用手机弄的。现在的情况是电脑和板子在同一个交换机上效果非常好(而昨天同样的情况,丢包严重,10次能ping通3次),然而目前我把板子拿到远程另一台交换机上(电脑和板子分居两地),发现有少量丢包,也就是少量ping超时(而昨天同样的情况,完全不能通)。问题还没彻底完美解决,现在远程交换机上连的其他厂家的设备比如摄像头也出现这种问题,目前不知是不是我的板子造成的,还是远程网络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网卡使用单播地址(第1个字节最低位为0),如果把设置成多播地址格式(第1字节最低位为1),有些交换机 ...

请举个例子好吗?能让我有个变通之法,把眼前一关过去。

网友:
楼主照楼上几位说的是MAC的话,可以考虑买个专用的MAC芯片试试了,ATMEL MICROCHIP记得都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举个例子好吗?能让我有个变通之法,把眼前一关过去。

如果是MAC问题,最简单做法就是把MAC第1个字节固定为0,其余5个字节只要不和你交换机下的设备重复就好了

楼主:
最新进展,我的板子彻底好了,虽然它在远端另一处交换机上,但操作起来仿佛近在咫尺。
至于其他的设备,现场有甲方的技术人员去查。我也终于乐的个清闲。。。
W5500还是很好用 ,只要把它的IP和mac地址设置好,我终止程序运行,它还是在线的,还能ping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我的板子彻底好了,虽在远端另一处交换机上,单操作起来仿佛近在咫尺。
至于其他的设备,现场有 ...

啥原因啊。确定是mac地址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我的板子彻底好了,虽在远端另一处交换机上,单操作起来仿佛近在咫尺。
至于其他的设备,现场有 ...

IP和MAC在程序上配好,只不过每一个都需要配置。

网友:
一直用这个片子啊,没发现有啥问题,我还有些模块,需要可以联系我的

网友:
真是mac每一个都要设置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芯片好是好,就是要自己去写MAC地址,还要注意MAC的设置原则,太麻烦了,

网友:
总结一下WW5500的使用经验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我的板子彻底好了,虽在远端另一处交换机上,单操作起来仿佛近在咫尺。
至于其他的设备,现场有 ...

我年初刚搞了一版W7500,自带MCU,可惜只有3个串口。
后面想搞一个6串口的,不知你是否能共亨一下你的量产版W5500部分的原理图呗,不知方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年初刚搞了一版W7500,自带MCU,可惜只有3个串口。
后面想搞一个6串口的,不知你是否能共亨一下你的量 ...

我的是STM32F103RCT6与W5500配合。STM32F103RCT6有5个串口,还是达不到你6个串口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的回复虽惜字如金,但却是字字珠玑。机智如你,怎么昨天没来回复呢?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改MAC地址后好了,原因也说不清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是STM32F103RCT6与W5500配合。STM32F103RCT6有5个串口,还是达不到你6个串口的要求。 ...

我正在寻找,计划用个啥片子有6串口。
你的W5500部分是完全参照官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寻找,计划用个啥片子有6串口。
你的W5500部分是完全参照官方的吗?

官方的参数非常好了。我为了迎合官方给的W5500的参数,为了迎合嘉立创的“可贴元件”,把12.4K的一处电阻改为两个6.2K串联。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官方的参数非常好了。我为了迎合官方给的W5500的参数,为了迎合嘉立创的“可贴元件”,把12.4K的一处电阻 ...

哈哈,看来我以后也得迎合嘉立创了。
请教一下,你说的官方设计,是指下面这个地址里的那个"         W5500硬件设计 - PDF版  " 吗?
http://www.hschip.com.cn/down.aspx?id=123&id2=62&nmname=%cd%f8%c2%e7%bc%af%b3%c9%b5%e7%c2%b7

PS: 我顺路给传上这个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看来我以后也得迎合嘉立创了。
请教一下,你说的官方设计,是指下面这个地址里的那个"         W55 ...

上面的参数是对的。有一个小细节值得注意:

上图官方推荐的25M晶振配的是18pF的电容。
如果你用嘉立创的25M晶振,注意看,它要配12pF电容:

最后看下我在嘉立创做的板子,贴得很好,我就是靠几十套一个单糊口,没有嘉立创之前,找外加工,开机工程费就要收3、4000。最麻烦的还要自己备物料,一不小心漏买一种要多耽误几天,还要买成盘的电阻、电容才能上贴片机,还要做好库存,不然受潮了就麻烦透了,费神费力。现在好了,嘉立创上面能贴得就依它的,回来就补下直插器件,一个人就能创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参数是对的。有一个小细节值得注意:

你这电路板够高清的啊,很牛比。
感谢兄台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发到自己博客去,跟自嗨一样

真的是自嗨啊

网友:
究竟是什么原因,说一下啊!难道要我们给钱才说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参数是对的。有一个小细节值得注意:

大师,估计坛里玩AD最溜的就是你了。
特地来请教你一个AD的高级应用,我画完了W5500,发现实际上这个原理图和PCB(当然布紧凑点)是可以复用的,(当然不是指把它做成一个SCH封装,以及把整块电路封装成PCB封装这种方法),有没有其它更高级的复用呢,这样子,原理图直接COPY过来,而PCB里也可以直接调用,不用再折腾了,要不然每次都要重新LAYOUT,好低效啊。
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估计坛里玩AD最溜的就是你了。
特地来请教你一个AD的高级应用,我画完了W5500,发现实际上这个原理 ...

已经好久没研究AD了,这块以W5500为核心的小系统电路,确实可以移到别处用。
不搞复杂操作的话,有个简单办法:原理图拷过去,PCB局部也拷过去,粘贴时选特殊粘贴,就可以保持线路网络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好久没研究AD了,这块以W5500为核心的小系统电路,确实可以移到别处用。
不搞复杂操作的话,有个简单 ...

是的,我也是这两天画板,想到这个重新布线的问题。
那这样子直接复制过去,不用考虑元器件编号吗?
因为在新原理图里,编号可未必还是它们啊?
PS:是不是可以把这部分原理图,前面缀一个特定符号。。。这样就可以在不同的原理图中,保持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也是这两天画板,想到这个重新布线的问题。
那这样子直接复制过去,不用考虑元器件编号吗?
因为 ...

我这一块电路确实采用了特殊编号,你看下中间楼层我拍了张PCB局部实物图,W5500的周边外围元件的编号是以A为后缀的 C24A、R16A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一块电路确实采用了特殊编号,你看下中间楼层我拍了张PCB局部实物图,W5500的周边外围元件的编号是以 ...

明白了,看来你已经这么干了。谢谢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一块电路确实采用了特殊编号,你看下中间楼层我拍了张PCB局部实物图,W5500的周边外围元件的编号是以 ...

兄弟,继续请教,我发现你另外一个贴子里竟然有贴了一张原理图,但是上面的3.3V好象你并没有按照官方的的,分成V3.3 和 D3.3 ,你是统一成一个电源V3.3,请问这样出货稳定吗?
如果可行的话,我也改成这种1种3.3v电源的。就不需要电感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继续请教,我发现你另外一个贴子里竟然有贴了一张原理图,但是上面的3.3V好象你并没有按照官方的的 ...

没有区分开,stm32、W5500所有电源脚都一个3.3V。
做的不算多,目前做了300多块板子吧,没有一块因共电源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区分开,stm32、W5500所有电源脚都一个3.3V。
做的不算多,目前做了300多块板子吧,没有一块因共电源 ...

300多块,得好几万收入了呢。哈哈。
谢谢。
正在画原理图,估计下周也能玩上了。

网友:
楼主到最后也没说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请教下楼主,W5500是用官方的库好呢,还是用野火的例程好,我刚接触W5500,还是说学习协议后,按照手册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G(2018-01-02):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我的板子彻底好了,虽然它在远端另一处交换机上,但操作起来仿佛近在咫尺。
至于其他的设备,现 ...

请问问题的原因就是ip和mac的配置吗,如何配置才是正确的,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问题的原因就是ip和mac的配置吗,如何配置才是正确的,希望不吝赐教! ...

就是IP地址,MAC地址都不要重复(有的交换机可以允许重复的MAC地址,一般千兆交换机不允许)

网友:
好的,谢谢指教,最近遇到类似问题,我查查IP和mac是否存在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2018-02-02):
照片怕的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W5500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