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CB丝印的问题。

楼主(2017-08-10):
PCB上有的丝印想要,有的丝印不想要,怎么弄?  隐藏不想要的行不行?  以前做都是全部印或者全部不印。

网友:
元件打散直接删除失音

网友A:
直接在Layout或者Gerber文件里删掉就好了

网友:
Gerber文件不生成就好啦

网友:
字符尺寸0 线条宽度0

网友:
双击后勾选keepout。出现绿色描边。文件里能看见,但实际做不出来。

网友B:
选择隐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隐藏就可以

谢谢。 你这样做过PCB打样吗。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这样做过PCB打样吗。可行吗。

做过,你可以打印看下,给的源文件,gerber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Layout或者Gerber文件里删掉就好了

麻烦问一下,怎么批量删除元器件标号? 在PCB文件里。

楼主:
结贴,问了一下嘉力创的人,如果是给PCB源文件的话,要把元器件的designator删除掉, 不是隐藏,  如果是给Gerber文件,那自己处理好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都是隐藏,生成的gerber文件就不会有那些字符的,不用删掉

网友:
自己出gerber想咋弄就咋弄

网友:
直接删除不行吗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部分要删掉。

网友:
在封装库里面改,画好PCB后,直接导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