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单片机,不好破解,价格合理,好采购的单片机。

楼主(2017-08-10):
求一款单片机,不好破解,价格合理,好采购的单片机。

网友:
这个大家都在求

网友:
不好破解,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
STC不是悬赏20万找人破解它的单片机吗

网友:
楼主是做的什么黑科技  要求这样。

网友:
这个话题是冲突的,通常不好破解的就是偏门的,偏门的注定不好采购

网友A:
瑞萨,但不好采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瑞萨,但不好采购,

找到代理商,还是比较好拿货的。如果你量比较小,找贸易商。

网友B:
推荐 挂一个加密芯片 最近研究 lkt4101的不错 8个引脚  串口通讯 可以写程序
是 cpu智能卡的样子
可以把关键算法放里面

网友:
STC,还行吧!基本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 挂一个加密芯片 最近研究 lkt4101的不错 8个引脚  串口通讯 可以写程序
是 cpu智能卡的样子
可以把关 ...

不错啊,有规格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错啊,有规格书吗

它内部就是805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内部就是8051的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荐 挂一个加密芯片 最近研究 lkt4101的不错 8个引脚  串口通讯 可以写程序
是 cpu智能卡的样子
可以把关 ...

谢谢gongxd分享。
能透露一下价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gongxd分享。
能透露一下价格吗?

我7元从淘宝拿的  后来问厂家4元

网友:
天下真有破不了的东东嘛!

网友:
天下JJ,唯快不破,所以,找主频高的,高到分析仪示波器都抓不到信号!

网友D:
那问题来了LKT4101不能破解吗?

网友:
Ds28e01,还可以当作eeprom用,目前有人能破解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问题来了LKT4101不能破解吗?

难度比普通单片机要更大,不是说完全破解不了只是说破解成本太高不合算不值得破解

网友:
高速的mipi信号都可以分析呢,只是看成本了

网友:
这个大家都在求!

网友:
上ACTEL的FPG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难度比普通单片机要更大,不是说完全破解不了只是说破解成本太高不合算不值得破解 ...

这么说也能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也能破解了

只要你能舍得花钱,没有破解不了的,问题是你能出的起那么多钱

网友:
先查下,这个放破解芯片是否已经可以破解了,如果这个芯片量足够大,那么他一定已经被破了

网友:
CY8C24423  这颗芯片几年前是无解的,因为每个工程师的内部搭建是不同的。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可以破解了。

网友:
楼主提的需求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某款单片机又便宜又好用又好买,那么它的市场一定不会差,如果用的人多那么破解需求的基数就会提高,破解成本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低。不过嘛…………如果楼主可以接受某一款尚不成熟没人关注厂家四处找小白鼠的芯片,也许成功率会高一些

网友:
找个芯片破解公司问问哪些能破解,列个清单,然后淘汰掉

网友:
有那破解的钱,找人重新开发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也能破解了

国内就找到一个宣称可以破解的,收费8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国内就找到一个宣称可以破解的,收费8万

LKT4101 这个芯片吗?

网友:
好采购的肯定都好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LKT4101 这个芯片吗?

是的 8万

网友(2017-10-10):
引用 网友G:
不好破解,你又便宜,就找刚刚出来的国产芯片,一般没人去破解,应该太便宜了。呵呵,欢迎了解我们的芯片

带115.2k串口的最便宜哪个?8脚就够用

网友H:
妥妥的STC,价格低,抗干扰强,超级加密,供货稳定,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妥妥的STC,价格低,抗干扰强,超级加密,供货稳定,现货

淘宝上破解的很多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破解的很多啊

都是噱头,你可以咨询看看,目前都是要价几万块的,实际无法破解

网友:
STC  那个规格书里面写的如果是真的 那STC 简直就是 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是噱头,你可以咨询看看,目前都是要价几万块的,实际无法破解

他说 给两个样片,破解不聊不给钱

网友:
STC的不破解,是用量少的吧。用得多的型号基本被破解了。

网友:
国产的就是牛逼吹的厉害,价格低,当然质量就那样了。想价低又美还处女,给你你就信了?哈哈哈

网友(2017-11-17):
引用 网友E:
难度比普通单片机要更大,不是说完全破解不了只是说破解成本太高不合算不值得破解 ...

此话在理

网友:
用我们的尝试一下,哈。

网友:
楼主这要求就是在找瑞萨的芯片啊

网友I:
lkt4101本身就是一片8脚单片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lkt4101本身就是一片8脚单片机吧!

LKT4101 8位增强型防盗版加密芯片采用增强型8051智能卡内核,
芯片内部嵌入凌科芯安公司的LKCOS智能操作系统,支持UART接口。

在KEIL C软件环境下采用标准C语言编写操作代码,编译程序后下载到智能芯片中。
用户可将关键算法程序内嵌入芯片中,从根本上杜绝程序被破解的可能。

产品安全:

·支持DES/3DES算法;
·采用智能卡专用安全微处理器硬件平台;
·用户可以自行下载应用程序,该程序可在片内运行;
·可采用标准通讯协议,也可以为客户定制非标通讯协议,防止盗版商做线路跟踪;
·硬件结构设计简单,用户可以轻松地将芯片集成到应用中;
·采用凌科芯安公司自主版权的嵌入式操作系统LKCOS,有效保护芯片的底层安全,
防止非法 的攻击和篡改;
·芯片防篡改设计,唯一序列号,可防止SEMA/DEMA 、 SPA/DPA、 DFA和时序攻击;
·多种检测传感器:高压和低压传感器,频率传感器、滤波器、脉冲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具有传感器寿命测试功能,一旦芯片检测到非法探测,将启动内部的自毁功能
·总线加密,具有金属屏蔽防护层,探测到外部攻击后内部数据自毁;
·真随机数发生器:利用芯片内部的电磁白噪声产生,不会重复;
·硬件算法协处理器:内部硬件逻辑电路实现对称算法3DES速度快;
·非标通讯协议,很难做线路跟踪。

技术参数:

·4KV 静电保护;
·工作电压:1.65V ~ 5.5V;
·环境温度:-25 ℃ ~ +85 ℃
·数据空间:48KByte程序存储区,4KByte NVM区;
·最大电流:6 mA;
·外部时钟:1-5MHz;
·通讯方式:UART串行通讯;
·通讯协议:ISO7816 T=0协议 或者 T=1协议(可定制),自定义A3协议;
·通讯速率:最高通讯速率支持 312500 bps。

产品质量:

取得MSDS认证报告;获得EAL4+通用标准评估保证等级认证;
通过欧盟RoHS环保认证标准; 通过ISO9001:2008质量体系认证。

技术支持:

开发工具:
Smart Cardreader 烧录器;LinkSAM测试软件;通讯调试板;芯片转接板。

开发相关资料:
LKT4101 DATA SHEET;LKT4100开发手册;LKT4101算法例程;串行通讯接口例程;通讯调试板使用说明。

应用领域:

控制器嵌入式软件加密; 汽车电子嵌入式软件加密;平板电脑嵌入式软件加密;
机顶盒嵌入式软件加密;路由器嵌入式软件加密;交换机嵌入式软件加密;
仪器仪表嵌入式软件加密。

网友:
这里好多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
多弄几个便宜的芯片,协同工作,几种品牌的~~~,flash的,OTP的,一起跑,他破破都要时间更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