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FO新车开关锁特别快用的什么方案开锁,NB-IoT?

楼主(2017-08-10):
昨天晚上回家,骑了一辆OFO最新的车,车筐有太阳能电池板,用的也是智能锁,不过没有密码了,手机直接开锁,但是有一个很先进的地方,就是开锁特别快,扫码后几乎1秒就开了,关锁后手机也1秒就结束行程了,手机蓝牙没有打开,难道OFO真的上了NB-IoT吗?物联网号段这两天正好也出来了,NB-IoT性能这么好吗?几乎没有什么延迟啊,如果是那很有潜力了!

网友A:
应该是,运营商专用频段,NB-IOT值得研究一番

网友B:
NBIOT没有这么快
这应该是传统的2G模块

网友C:
nbiot才试商用,没有正式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运营商专用频段,NB-IOT值得研究一番

确实值得研究了,毕竟物联网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IOT没有这么快
这应该是传统的2G模块

之前版本的OFO开锁特别慢啊,而且关锁可能要一分钟,而且其他公司的都没有那么快,感觉这个技术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nbiot才试商用,没有正式商用。

好吧,以为已经有用了。。。

网友:
最近也用了几次OFO,体验感非常好,就如楼主位所描述,开锁上锁速度快,自动开启与上锁自动结算(用了好几次都免费,感觉更爽),也对这种技术很感兴趣,搭车同问,求大神解惑

网友D:
GPRS连接质量好的话,一两秒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值得研究了,毕竟物联网趋势

可以把车挪到偏僻的角落,试试网络还通不通

网友E:
据说三大奸商没啥花样了,就搞个这个NB--------一下几百个亿!就好比以前的太阳能.......水的很!......GPRS就够了,还非得NB操......

网友:
牛逼的IOT,真的有那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车挪到偏僻的角落,试试网络还通不通

我关锁时是城中村,楼房密集人多,还是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RS连接质量好的话,一两秒很正常

好几个反馈都快,难道都链接好?和模块也有关系吧

网友F:
昨天听客户说  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没有2G信号了  新建基站都是4G的
gprs 产品怎么办 ? 有了解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听客户说  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没有2G信号了  新建基站都是4G的
gprs 产品怎么办 ? 有了解的吗 ...

2g语音关闭有可能,GPRS关闭太难了,知道现在有多么巨量的2G通信模块在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三大奸商没啥花样了,就搞个这个NB--------一下几百个亿!就好比以前的太阳能.......水的很!......GPR ...

NBiot 容量大,某些极端情况还能踢掉终端。。。

网友G:
骑过用新锁的ofo,实心胎,死重死重,骑行体验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骑过用新锁的ofo,实心胎,死重死重,骑行体验很差!

是的,就开锁体验好一点

网友H:
估计:
原来因为电池的原因,唤醒的时间间隔长
现在有太阳能板,电量充足,唤醒时间间隔可以做的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
原来因为电池的原因,唤醒的时间间隔长
现在有太阳能板,电量充足,唤醒时间间隔可以做的很短 ...

这个倒是有可能

网友:
你开蓝牙了没有?

网友:
以后的2G数据会被LTE CAT M1取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版本的OFO开锁特别慢啊,而且关锁可能要一分钟,而且其他公司的都没有那么快,感觉这个技术很不错啊 ...

新的OFO没骑过,摩拜,优拜,小蓝这三款车扫码最慢的就是摩拜了,有时候扫的都要怀疑人生。

楼主:
没有,特意看了,今天又骑一次,还是特别快

网友:
联通也有在推广物联网卡,不过不是NB-IoT

网友:
很感兴趣啊

网友I:
GPRS的卡是怎么解决的?办卡不都要实名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GPRS的卡是怎么解决的?办卡不都要实名制吗?

有专门针对公司的卡的

网友:
2G也能做到秒传 只不过需要长连接一直在线 就是耗电问题,有太阳能电池板配个大电池有可能。  NB的话应该功耗小很多  两个方案都有可能。

网友:
不是NB-IOT,这个网点都还没有完全铺开。

网友:
楼上都是搞物联网这块的吗?

网友J:
估计是蓝牙开的锁

网友:
估计是下载到本地的吧

网友K:
github 里有一份最新的OFO代码,用的设备是SIMCOM868,SIMCOM868里用的是MT2503D+MT3333,如果那份代码为真的话,其实OFO走的还是GPRS,GPRS速度1秒响应也是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github 里有一份最新的OFO代码,用的设备是SIMCOM868,SIMCOM868里用的是MT2503D+MT3333,如果那份代码为真 ...

竟然有这样的源码?关键字是什么,或者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github 里有一份最新的OFO代码,用的设备是SIMCOM868,SIMCOM868里用的是MT2503D+MT3333,如果那份代码为真 ...

请教github OFO代码地址

网友:
我之前用sim800c,服务器发数据到返回,大概1.1秒左右,网好的情况,差了就2秒3秒都有可能

网友L:
只是所在位置的网络比较好而已

网友: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摩拜的扫码算法有问题,经常扫半天扫不上只好手工输入,我还以为我note4聚焦有问题,但是支付宝微信的扫码就挺OK的,摩拜程序员果然是吃屎的

网友:
http://www.eet-china.com/news/article/201706211552

网友K:
OFO 最新的代码(Github),前几天还有在提交,难道是还没有量产?
#define Remote_Server "http://3glock.lock.ofo.com/titania"
#define Remote_Host "3glock.lock.ofo.com"
#define Remote_Post "/titania"
看服务器定义,应该没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是蓝牙开的锁

一定不是,好几次开关锁都没有开蓝牙,而且蓝牙开锁需要蓝牙扫描链接,时间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K:
github 里有一份最新的OFO代码,用的设备是SIMCOM868,SIMCOM868里用的是MT2503D+MT3333,如果那份代码为真 ...

那好的情况会不会增加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只是所在位置的网络比较好而已

很多次,每次地方都不同,效果都很好,你没有试过不知道情况!

网友:
NBIOT的网络还没建立起来,而且老的协议根本不支持基站之间的切换。
估计和NB无关。

网友L:
引用 楼主:
很多次,每次地方都不同,效果都很好,你没有试过不知道情况!

NB的速率比GPRS还低,同样需要通过网络进行通信,而且目前的覆盖范围应该非常有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github 里有一份最新的OFO代码,用的设备是SIMCOM868,SIMCOM868里用的是MT2503D+MT3333,如果那份代码为真 ...

求链接看看

网友(2017-11-03):
弄个锁,自己拆开看一下!

网友M:
现在是真的上了,使用NB的话,关键要如何解决NB在线,关闭PSM,打开DRX

网友:
蓝牙开锁吧!如果不是蓝牙难道是WIFI热点开锁?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现在是真的上了,使用NB的话,关键要如何解决NB在线,关闭PSM,打开DRX

和gprs不是一个路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N:
和gprs不是一个路数么

GPRS是走流量,NB是计收发次数。

20元一年,2W次,够你在线?

网友:
引用 网友K:
OFO 最新的代码(Github),前几天还有在提交,难道是还没有量产?
#define Remote_Server "http://3glock. ...

请教github OFO代码地址

网友O:
小蓝车,里面没有手机卡,里面有三个天线,一个是gps天线,另外2个在一个pcb板上做的,不知道用什么信号,如果需要我把图片传上去来

网友:
短期之内2G网络应该不可能关闭吧,坐标山东这边,我每次移动卡拨打电话,网络自动切换到2G模式,应该是语音用的2G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L:
NB的速率比GPRS还低,同样需要通过网络进行通信,而且目前的覆盖范围应该非常有限的 ...

NB好像山东潍坊这边有做过商用测试,但是后来怎么样不了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小蓝车,里面没有手机卡,里面有三个天线,一个是gps天线,另外2个在一个pcb板上做的,不知道用什么信号, ...

有可能是那种焊接在PCB上的的SIM卡,很微小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估计:
原来因为电池的原因,唤醒的时间间隔长
现在有太阳能板,电量充足,唤醒时间间隔可以做的很短 ...

我也觉得这个是最有可能的,电量足,唤醒间频率高,电量低,唤醒频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觉得这个是最有可能的,电量足,唤醒间频率高,电量低,唤醒频率低。 ...

昨天骑车,突然发现车筐,像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别的地方看到的,不知道图片是不是合成的

网友:
我这边有个HELLO单车,也是解锁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