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PC端打印机驱动了解的大神吗?公司想有偿请人写下驱动

楼主(2017-08-10):
如题:我们公司主要是做标签打印机的,目前电脑端的打印驱动没有相应的人员做,有没有懂行的人可以做,有偿的!!

如果有涉及广告嫌疑,请莫站删了!!!

网友A:
1 月前帮一个朋友写了一个斑马标签打印机驱动,包括简单的标签编辑,上接PLC,下接斑马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月前帮一个朋友写了一个斑马标签打印机驱动,包括简单的标签编辑,上接PLC,下接斑马打印机 ...

兄台是否愿意帮忙,我们正好需要,不过我们应该会走自由协议,可以私信聊!

网友B:
这个还好,比较简单,我可以帮忙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好,比较简单,我可以帮忙弄下

我们应该会走自由协议,可以私信聊!

网友C:
PLC端驱动与PC端驱动差别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端驱动与PC端驱动差别可大了。

兄台有做过这方面的相关的吗?是否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有做过这方面的相关的吗?是否可以提供帮助~~

没做过,不好意思,帮不了你。

网友D:
什么接口的usb 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接口的usb 串口?

USB接口的

网友:
至少得懂PS语言,Win32驱动程序。

网友E:
用libusb就可以搞啊,主要是打印机那块的通讯协议要搞清楚

网友F:
当成通用打印机估计得找有经验的了。   专用设备就天马行空了,比如最简单的HID设备+数据接口文档+DEMO上位机。  专用设备只能只用软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成通用打印机估计得找有经验的了。   专用设备就天马行空了,比如最简单的HID设备+数据接口文档+DEMO上位 ...

这个是指用免驱的吧?因为我们的打印机是需要被调用的,不能使用专门的DEMO上位机!!要能支持网页上调用到该打印机去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libusb就可以搞啊,主要是打印机那块的通讯协议要搞清楚

你这个是指免驱的吗?通讯协议这块我们会帮忙弄清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指用免驱的吧?因为我们的打印机是需要被调用的,不能使用专门的DEMO上位机!!要能支持网页上调用 ...

引用 楼主:
我们应该会走自由协议,可以私信聊!

你上面又说自有协议。。。       现在又意思是要通用标准打印机。

网友G:
应该不需要,PS也需要机器固件端支持的。
楼主应该说明一下贵司的标签打印机是什么描述语言,要不要支持任意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应该会走自由协议,可以私信聊!

嗯!!像浓度速度质量这些的设置属于的是自有的协议,打印数据那块应该是通用图片打印方式,只是如果用通用打印驱动就没办法对我们的打印机参数进行设置!!应该是这样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不需要,PS也需要机器固件端支持的。
楼主应该说明一下贵司的标签打印机是什么描述语言,要不要支持 ...

是要支持任意图形的,这样就只能采用图片的打印方式,而类似CPCL,ZPL这些开放的打印指令方式应该就没办法支持任意图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