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耳机切换芯片吗?求助FSA8049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

楼主(2017-08-10):
RT,我们一款设备上使用了FSA8049,在在心间购买,应该物料没问题。
但是就是不能正常切换耳机。请各位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可以加我们的 技术QQ:2145885569, 在我们这里购买芯片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无论数量多少

网友A:
这个都有专门的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有专门的芯片啊。。。。。。

这位兄弟用过 分立方案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用过 分立方案 ?

没有,是我孤陋寡闻,觉得好稀奇功能的芯片,以前没留意到,呵呵

是3芯和4芯的耳机,选择切换上话筒的通道功能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是我孤陋寡闻,觉得好稀奇功能的芯片,以前没留意到,呵呵

是3芯和4芯的耳机,选择切换上话筒的通 ...

不是的,耳机有两种标准,区别在与第三节是MIC还是GND,美标和国标刚好是反的,CITA和OTMP,比如三星手机大部分是 美标的,用国标的就声音很小。FSA8049就是检测第三段和第四段,然后做个切换,电路自适应识别。如果是三段的,就不需要这芯片了

网友A:
这样~~~看了下,比较简单使用,会不会CEXT外接的电容取值不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了下,比较简单使用,会不会CEXT外接的电容取值不当呢?

CEXT 只是管理切换时间的,已经试了各种容值和悬空 都没啥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CEXT 只是管理切换时间的,已经试了各种容值和悬空 都没啥结果

那就剩一个EN端了。。。。。有无正确使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