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个C语言指针操作如下文所述:

楼主(2017-08-10):
typedef struct
{
int cmd_head;//帧头
int msg_type;//消息类型
int param[10];//数据存储区
void(*cbActionListener)(int*);
int cmd_tail[4];//帧尾
}CmdObject,*PCmdObject;

这个结构体中void(*cbActionListener)(int*);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分解理解的?

网友:
这是个函数指针.... 指向一个函数

网友:
callBack简写CB

网友A:
函数指针,指向一个返回值是void,带一个int*参数的函数

一般起在模块内部进行调用外部功能函数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函数指针,指向一个返回值是void,带一个int*参数的函数

一般起在模块内部进行调用外部功能函数的作用 ...

没错,就是这样的...

网友:
函数指针,自行查阅C语言书籍。

网友:
函数指针,一般是设置回调函数用,没有回调函数可以设置成NULL

网友:
哎 找到初始化的地方去看看它指向了哪里 之后就能明白了

楼主:
清楚了,原来是一个指向函数的的指针

网友B:
函数指针,针对不同的实例,如果该成员赋值不同,则有不同的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函数指针,针对不同的实例,如果该成员赋值不同,则有不同的操作。

能指向不同类型 入口不同的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指向不同类型 入口不同的函数吗

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