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控件chart这个怎么重新绘制曲线

楼主(2017-08-10):
c#  chart控件,绘制曲线后,想重新从原点画曲线,怎么弄,有知道的没?

网友A:
添加点的时候有坐标的啊,有X,Y坐标信息可以选择的,

网友A:
看我一个项目里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一个项目里画的,

我是直接用addxy(a,b)
(a,b)就是要画的点,没有用坐标,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给个实例代码呗,用的是chart控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点的时候有坐标的啊,有X,Y坐标信息可以选择的,

谢谢,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用addxy(a,b)
(a,b)就是要画的点,没有用坐标,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给个实例代码呗,用的是 ...

当然是用的chart控件 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