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地址转换,怎么把192.168.1.*转换成192.168.6.*

楼主(2017-08-10):
IP地址转换,怎么把192.168.1.*转换成192.168.6.*

我有一些网络设备的IP都是在192.168.1.*(例如:192.168.1.50,         192.168.1.51,          192.168.1.62)上的。

怎么转换成192.168.6.*上。需要加交换机还是路由器?

网友A:
路由器+静态路由表

-----------------

嗯,你这个需求是NAT转换,类似局域网有一个/多个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静态路由表

-----------------

以前用过华为的路由器都是cmd下
现在路由器能web配置吗?

网友:
难道不是直接改路由器局域网ip?

网友:
不是转换   是让着两个网段能够联通就行了吧,   路由器就能做到哈。  写静态路由

网友B:
都在内网不用转换,掩码设成255.255.0.0就好了

网友:
设备还是尽量DHCP吧,否则真累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在内网不用转换,掩码设成255.255.0.0就好了

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在内网不用转换,掩码设成255.255.0.0就好了

设掩码比较方便

网友:
你需要双方通信么?只需要把掩码改成255.255.0.0,这样192.168.*.*都可以互相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