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做到中断后不返回断点,而是从main或其他函数开...

楼主(2017-08-11):
main
{

hanshu1();

hanshu2();

while(1)
{
hanshu3();
}
}

hanshu3
{
语句1;
语句2;
语句3;
}

外部中断启动,在hanshu3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外部中断,执行完成中断函数的代码后,按照机制返回断点继续执行hanshu3,但是不想让它返回断点继续执行了,需要从main或者while重新开始,用什么指令或者方法来跳转呢?

网友:
中断结束前强行改PC可以做到

网友A:
C语言是不支持 这种特性的,难道不能用别的方法解决,软复位或者是别的逻辑构架

网友B:
中断本身的设计思路不支持这个功能;所以,先考虑实现的需求本身是否合理。

如果要用,需要考虑诸如:
- 不继续执行的代码,和外设交互是否可能只进行了一半?回退是否会导致外设状态和代码内部认为的状态不同步。
- 程序内部状态是否因为只运行了一部分而导致错误?
类似这样的逻辑问题产生的偶发隐性bug是极难调试的;因为没办法逐个指令下断点来测试。

如果必须要,可以考虑:
1、上RTOS之类的调度器,如果RTOS允许,在中断里Kill掉对应的Task,然后重启。
2、用setjmp,longjmp系列函数。
3、强行修改中断保存的现场,直接返回到某个地点。
这三个方法都要求深入理解编译器的需求/行为,特别是栈空间的使用,搞不好就崩溃/随机Bug。
相对来说,方法1,2略微好一点点。

网友:
1. 中断增加标志,while里检测,使用Goto
2. 发生中断,进行软件复位,从main开始执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断本身的设计思路不支持这个功能;所以,先考虑需求本身是否合理。

如果要用,需要考虑诸如:

我想大神用力过猛了。
这种设计是不合理的,需要改变的是设计思路。
如果有评审机制的话,楼主的想法,应该直接被打回去的。

网友:
楼主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需求呢?

网友:
楼主好多想法都天马行空的

网友:
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你的程序架构设计是不合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语言是不支持 这种特性的,难道不能用别的方法解决,软复位或者是别的逻辑构架 ...

恰恰相反,C语言是支持这种特性的。下面两种方案可以任意跳转,小叮当的任意门:
1、普适的,C语言全部支持的:setjmp/longjmp
2、GCC扩展语法。全范围的goto

不怕死的可以用,说不定没两下子堆栈就爆了。

网友:
中断中修改标记

hanshu3中检测标记退出循环即可

网友:
逻辑设计有问题,别忘这个方面钻,没好处

楼主:
功能:hanshu3语句1实现led以频率1闪烁,语句2实现以频率2闪烁,程序执行完语句1后外部按键中断启动,中断的功能是关闭led,中断结束后,程序又返回了断点执行了语句2,明显这是不允许出现这情况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hanshu3语句1实现led以频率1闪烁,语句2实现以频率2闪烁,程序执行完语句1后外部按键中断启动,中断的 ...

难道用标志位不能完美解决?照你这样的思路,很多程序都得这样跳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大神用力过猛了。
这种设计是不合理的,需要改变的是设计思路。
如果有评审机制的话,楼主的想法,应 ...

需求是合理的,只不过他的实现思路不太对头。

在追求极端效率的特殊场景可能就会用到,谁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求是合理的,只不过他的实现思路不太对头。

在追求极端效率的特殊场景可能就会用到,谁知道呢。 ...

嗯,大神说得对。
不过,我通过楼主贴的伪代码吧,命名用 hanshu1 之类的,臆测:楼主应该是走歪路了,而不是真的需要这样。

网友:
一个goto解决不了??????????

网友:
14楼楼主的描述看,楼主应该是思路歪了,一个标志位解决的问题楼主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
简单,放狗咬去,保证一下回到main。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恰恰相反,C语言是支持这种特性的。下面两种方案可以任意跳转,小叮当的任意门:
1、普适的,C语言全部支 ...

你这个是在主程序中跳回上几层调用的,不是在中断中用的

网友:
中断里直接复位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在主程序中跳回上几层调用的,不是在中断中用的

不对,是任意跳转的,你写一下代码编译下就知道了,虽然后果很严重,但是可以完成LZ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是任意跳转的,你写一下代码编译下就知道了,虽然后果很严重,但是可以完成LZ的需求。 ...

中断中跳转有风险吧,某些MCU会造成不能再次进入中断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一个goto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再用一个

楼主:
关键点是 外部中断是随机的,所以goto什么的并不知道要加在哪里

网友:
还是用狗吧, 主循环里喂狗, 需要返回main的地方放个while(1);
然后狗会执行复位, 完事.

网友:
为什么会有如此奇葩的需求?如果真有,那说明软件逻辑肯定不严谨,有更好的办法实现的。

网友:
不怕栈溢出?

网友:
强行改变PC指针

网友:
修改堆栈内容,然后i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