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了MAX809后,STM32内置独立看门狗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2017-08-11):
如题~~

MAX809是客户要求加的,这东东好像只能监测到电源电压异常,才给单片机发出复位信号,而不能监测程序本身造成的跑死的情况,

所以打算使用内置独立看门狗,可是发现用了MAX809之后,主循环里即使不喂狗,程序也能运行正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

网友:
用803,但好像很难买到

网友:
809只是复位芯片,不带看门狗的

网友A:
MAX809是推挽输出
STM32的复位脚既能输入也能输出,估计看门狗起作用是内部拉低了复位脚
看门狗拉低,MAX809推挽输出高,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看哪个驱动强了

在MAX809的复位输出脚上串个电阻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我以前用过811,也是看门狗没法复位了,后来这么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过811,也是看门狗没法复位了,后来这么处理就可以了

这样是什么原理

网友:
用803等开漏的

网友:
看4楼,5楼,也可用个肖特基二极管,比如bat54靠谱

网友C:
串个肖特基二极管,不用算电阻大小

既保证了上电复位的可靠外部拉低,又不影响RST自身拉低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809是推挽输出
STM32的复位脚既能输入也能输出,估计看门狗起作用是内部拉低了复位脚
看门狗拉低,MAX80 ...

正解,要串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过811,也是看门狗没法复位了,后来这么处理就可以了

请问这个电阻阻值多少怎么确定的?是470欧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个肖特基二极管,不用算电阻大小

既保证了上电复位的可靠外部拉低,又不影响RST自身拉低复位 ...

二极管是MAX809指向单片机方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是MAX809指向单片机方向吗?

负极指向复位芯片,才能由复位芯片拉低复位,又不影响原有STM32自身拉低复位

网友:
加一个二极管就搞定了

网友(2023-04-02):
串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为啥内部看门狗跟外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