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7下搭建PHP 开发环境

楼主(2017-08-11):
想学下PHP 结果发现寸步难行,开发环境都搭不起来
PHP 版本如何选择?是使用IIS还是Apache ?网上资料不少,照着几个弄都没弄成功,有经验的朋友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我用的appserv 2.5的版本才二十几兆大小

网友:
直接装wa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ppserv 2.5的版本才二十几兆大小

同用AppServ,自带Apache + PHP + MYSQL。

网友:
PHP入门还行吧,没那么难。

网友:
先用傻瓜式的先吧,  装个 phpStudy,  运行 点启动就行了.

网友:
我比较喜欢上慕课网APP,上面有很多前端后端视频; 还有看燕十八和韩顺平录的一些视频教程

网友:
听三楼的,wamp吧,很好用

网友:
哈哈哈 。。。。。这么多种类。 。。。。。
就像有人问: 我想学单片机C语言 。。。
然后炸锅了:
51、avr、pic、430、、、哎呀,还交叉着IAR,。。。arm 和 powerpc 还有mips 也跟着来了。。。。。

网友:
C语言都还不熟练的门外汉也来看下热闹

网友:
phpstudy  php 是最简单的语言了

网友:
WAMP集成环境就好了

网友:
PHP 是最好的语言没有之一

网友:
Wamp套装,一切都有了

网友:
xampp 包你满意

网友:
Wamp就算了,菜鸟用得生不如死
xampp就很好用,简单方便

网友:
好多套件软件  一路NEXT就能运行   接下来该来一波推荐编辑器的了。

网友B(2018-01-28):
我来 我推荐一个 APMServ  值得拥有  记得 80端口别让迅雷占了即可

简单 绿色 请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 我推荐一个 APMServ  值得拥有  记得 80端口别让迅雷占了即可

简单 绿色 请便          ...

这条很有用,很多下载工具会占用 80 端口。

网友(2018-03-20):
安装一个tomcat,和php。修改一下xml就可以集成到tomcat上了

网友:
我是用Apache和PHP、MYSQL搭建的,做公司网站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