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输出电源短路处理有啥好的办法处理吗?

楼主(2017-08-11):
我们做了一个产品,通过内部LDO输出3.3V/1.8V给客户使用,输出电流最大100mA,,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客户容易把电源短路,目前的处理方式是加一个100ma的自恢复保险丝
但是有个问题是,我前端电路是通过USB接到电脑的,自恢复保险丝在外部短路的一瞬间无法切断电流输出,所以也会导致我前端的电压被拉低,导致我前端的电路工作不正常,现在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不能影响到我前端的电路,我对硬件设计不是很懂,不知道这种情况用什么方式处理比较好?

网友A:
LDO后100mA保险丝前端放几个大点的电容试下

网友B:
1:输出插座和插头用防呆设计,比如采用航空插头和插座。
2:把5V、500mA的塑壳小开关电源稳压出那两个电压再接上专用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后100mA保险丝前端放几个大点的电容试下

多大的电容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输出插座和插头用防呆设计,比如采用航空插头和插座。
2:把5V、500mA的塑壳小开关电源稳压出那两个电压 ...

主要是我们现在这个产品不方便用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的电容比较合适?

根据电容放电曲线,还有你买的保险丝的熔断时间,大概计算下,不过这种方法是在钻空子,有条件上稳压吧

网友C:
使用TI的精密限流开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TI的精密限流开关芯片

有相关型号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相关型号吗?谢谢

http://www.ti.com/lsds/ti/power- ... witch-products.page
自己选吧

网友:
用两个三极管搭一个简单的限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ti.com/lsds/ti/power-management/precision-adjustable-limit-switch-products.page
自己选 ...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非常感谢!

网友D:
加两个ldo,一个对内部供电,一个对外供电,100ma的保险丝短路瞬间电流远>100ma。现在国产ldo价格三毛左右甚至低到一毛,选输出100ma左右的。选择两个ldo供电还有一个好处是插拔照成电源的瞬间下降不会影响到另一路工作。可以参考我改装stlink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两个ldo,一个对内部供电,一个对外供电,100ma的保险丝短路瞬间电流远>100ma。现在国产ldo价格三毛左右 ...

事实我现在就是两个LDO分开供电的,100ma自恢复保险丝截断shij太长,一样会拉低总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