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燒錄用icd3燒錄PIC16F690

楼主(2017-08-11):
我手上目前只有一個microchip 推出的 icd3 燒錄除錯器(如下圖)

和他跟電腦連結的線

前一為工程師除了這個沒留下任何資料
網路上不少圖片會有一個小小紅紅的版子(如下圖)

但是我們公司找不到,請各為大大幫忙

感謝

网友:
那个小红红的板子没啥用。有ICD3 就够了。

网友:
安装MPLAB IDE X  后会有一个MPLAB IPE 软件就能烧写了

网友:
一看到RJ11接口,想到的不是电话,而是PIC单片机

网友:
不是个合格的电工。下载说明书一目了然!

网友:
看来没用过PIC,看ICD3手册,PIC的在线烧写需接5条线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
小红板用来测试ICD3好坏的,没有实际用处,除非判断ICD3坏了,用来测试是否好的,icd3有5根线用来调试的

网友:
mclr  vdd gnd ispclk ISPdata 后两个顺序可能反了。把这5个线和单片机连就OK了

网友:
看着是RJ-45 网线接口,再分析出接口各个端子的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