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开发板QtE系统源码-屏幕横竖屏切换修改方法

楼主(2017-08-11):
本文转自:http://www.topeetboard.com

平台:iTOP-4412开发板

屏幕翻转修改方法

用户在开发板上运行 QtE 的程序之后,如下图所示。
作者运行的是 QtE4.7.1 系统,在串口控制台使用命令“vi bin/qt4”,打开脚本文件
qt4。如下图所示,进入脚本最底行。

如上图所示,红色框中“export QWS_DISPLAY=Transformed:Rot0”,这是设置屏幕
翻转的配置,“Rot0”表示翻转 0 度角,使用默认转角。
如下图所示,修改这一行脚本,将 Rot0 修改为 Rot90,表示在默认转角的基础上翻转
90 度。

如上图所示,修改为“Rot90”之后,重启开发板,就可以发现屏幕已经逆时针旋转了
90 度。依次类推,用户可以将此参数修改为 Rot180 和 Rot270。
用户有可能遇到的两种情况:
1.需要 QtE4.7.1 系统镜像直接支持某种角度的翻转
2.用户自己的 QtE 应用程序支持翻转
第一种情况:
用户在编译 QtE 系统前,进入要使用 make_ext4fs 打包的 root 目录,同样可以看到有
“ bin/qt4”脚本,将其中的脚本修改 Rot 参数,然后重新打包生成新的镜像。
第二种情况:
作者使用的程序是,QtE 系统提供的例程“fluidlauncher”,所以需要在执行
“./fluidlauncher -qws”脚本命令前,修改 Rot 参数。
用户可以在运行自己的 QtE 应用程序脚本命令前,添加“export
QWS_DISPLAY=Transformed:Rot0”(Rot 参数根据用户实际情况修改为 90,
180,270)。

网友A(2018-01-11):
请问QT5 要做一样动作要如何做? 试过不行

楼主(2018-03-08):
引用 网友A:
请问QT5 要做一样动作要如何做? 试过不行

没有用QT5的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