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光耦PS2701→EL357,看参数基本没差,就数据会出错?

楼主(2017-08-11):
最高位会冒出些1来,有概率出现0x00→0x80,0x08→0x88,然后校验失败。
奇怪。求解?

>>22:36:53 :         01 03 00 01 00 88 00 00 00 3C 00 00 00 00 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编辑说明:添加接口描述

用于RS485的光电隔离,共3颗。

网友A:
你的通讯速率是多大?
PS2701的Ct=30pF(1M Hz)       EL357的 Ct=250pF(1K Hz)

网友:
JLC可以贴137,为什么要用357

网友:
看波呀呀,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通讯速率是多大?
PS2701的Ct=30pF(1M Hz)       EL357的 Ct=250pF(1K Hz)

请问大师这个怎么计算的,指导下硬件菜鸟,

网友:
485的波特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通讯速率是多大?
PS2701的Ct=30pF(1M Hz)       EL357的 Ct=250pF(1K Hz)

测试波特率:9600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