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 48V 输入, 5V输出, 1.5A, DC/DC 芯片

楼主(2017-08-12):
寻找 48V 输入 DC/DC 芯片,

用于48V电池供电 (耐压要达60V), 输出5V 1.5A,
封装 SO-8 或 SOT23-5 或 SOT23-6;
开关管 内置/外置 皆可

谢谢各位!

网友:
最好是 隔离型的,    否则激穿了, 对5V设备危险非常大

楼主:
是的 击穿了后面就炸了隔离型的得装个变压器, 空间不够了, 变压器的定制也是个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考虑后面加个TVS 再串个保险丝

网友:
成本有要求没 - -这种比较贵一般

网友:
mp4560  最高55V输入,2A,4~5元。
TPS54560/54160 系列 60V

网友A:
48V输入,耐压最好做到72V及以上,如果48V是接蓄电池,在浮冲阶段,电压可能超过60V.
我们用LT的耐压100V输入的DC/DC。

楼主:
是蓄电池,

网友:
电动车USB充电器?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F%91%E7%83%AD

5V需要再加个转换

楼主:
是的, 就是从电动车上取电 做5V 充电

网友:
如果只是为自己车上用,建议就用宽电压范围的手机充电器,简单方便且安全。而且电压越高越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V输入,耐压最好做到72V及以上,如果48V是接蓄电池,在浮冲阶段,电压可能超过60V.
我们用LT的耐压100V输 ...

请问你用的啥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V输入,耐压最好做到72V及以上,如果48V是接蓄电池,在浮冲阶段,电压可能超过60V.
我们用LT的耐压100V输 ...

能说下你用的那款IC(100V,DC to DC)吗? 我也在找这样的IC。

楼主:
LT的价格

网友C:
XL7036看看国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XL7036看看国产芯片

芯龙的片子怎么样? 只用过一款XL7005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你用的那款IC(100V,DC to DC)吗? 我也在找这样的IC。

LT8631  就是价格好像有点贵,40左右

网友:
小电流48v下,俺用LM5008,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8631  就是价格好像有点贵,40左右

40RMB? 不是一般的贵啊。

网友:
POE网口供电,好像也是48V,一般设备用12V,用DCDC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