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keil下载程序设定成,手动复位后运行,8M晶振无波形

楼主(2017-08-12):
stm32keil下载程序设定成,手动复位后运行,8M晶振不起振,0v 用示波器测量无波形,然后按复位键,晶振立马有波形,并且不影响程序运行,测试过多个系统板都这样,103c8t6 103rbt6 103rct6 103zet 都这样,
问题1,晶振是不是有电就会有波形.(现在情况是单片机有电,没波形,按复位后有波形,)
问题2.测量晶振用泰克示波器一个接晶振一脚,一个接地的测量方法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测试方法不对,才使得开始没有波形的

网友A:
15号(下周二),我会去st深圳公司参加培训,楼主还有什么问题,一并说出来,我帮你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号(下周二),我会去st深圳公司参加培训,楼主还有什么问题,一并说出来,我帮你问问。 ...

你就问问,
1.如果stm32没有程序,8M外部晶振会不会有正弦波,(我之前理解的是只要有电8M就会有波形,现在情况是晶振没有正弦波)
2.如果stm32下载了程序(程序中不会切换到内部晶振),程序设置成按复位后运行,8M晶振有没有正弦波(现在情况是没有正弦波)
现在是按复位键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没有什么问题,
测试方法:示波器一脚接地,另一脚接晶振, 按复位键后,示波器立马有正弦波 .8.0007M左右显示
其他没什么疑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就问问,
1.如果stm32没有程序,8M外部晶振会不会有正弦波,(我之前理解的是只要有电8M就会有波形,现在情 ...

1.如果stm32没有程序,8M外部晶振会不会有正弦波,(我之前理解的是只要有电8M就会有波形,现在情况是晶振没有正弦波)
不会,stm32上电默认是用内部RC时钟运行的,晶振必须要靠代码使能才会起振的,一般在初始化的代码里会有这部分代码。

2.如果stm32下载了程序(程序中不会切换到内部晶振),程序设置成按复位后运行,8M晶振有没有正弦波(现在情况是没有正弦波)
你设置了下载程序后需要按复位后才运行,所以下完程序后程序没跑,晶振当然不会起振。

网友:
我原来一直玩51,最近才开始学stm103,也在关注外部晶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stm32没有程序,8M外部晶振会不会有正弦波,(我之前理解的是只要有电8M就会有波形,现在情况是晶振没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