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的电源,MP174问题,不输出电压,求助

楼主(2017-08-12):
上边是我画的,下边是手册里的,做出来电路,输出电压只有0.2V
我画的有些名称没改,D10是TVS,
L2用的是1mH的工字电感
L3用的是100uH的贴片电感
找不出原因
我是电源小白,完全不懂
目前的需求是非隔离的5V 400mA
且要求5V的地与零或火线接在一起

网友A:
电感小了
第二个有些二极管需要用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小了
第二个有些二极管需要用快恢复二极管

哪个电感小了?输出的电感小了吗?
L3现在是100uH的贴片电感
L3的左侧也没测到电压
没找到合适的电感,功率都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电感小了?输出的电感小了吗?
L3现在是100uH的贴片电感
L3的左侧也没测到电压

测下1脚VCC的电压

网友B:
D10是TVS,??????  你贴成什么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是TVS,??????  你贴成什么东西了?

那应该是啥??

楼主:
VCC的电压也很低,0.2V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VCC的电压也很低,0.2V多

示波器勾一下这里(注意隔离),供电没正常,肯定工作不起来的。

网友C:
遇到过楼主的情况,输入端电容改成200uf+保证能行,或者拆了输出端的470uf电容。

网友D:
这种开关频率低 L3太小了吧,用1mH。   D10续流快恢复吧。  R18R26分压不知道算对没,  R24这么大感觉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楼主的情况,输入端电容改成200uf+保证能行,或者拆了输出端的470uf电容。 ...

220uf 400V的电容得多大个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开关频率低 L3太小了吧,用1mH。   D10续流快恢复吧。  R18R26分压不知道算对没,  R24这么大感觉不明 ...

R18和R26应该没算错
R24已经断开
D10我用1N4148试了一下,不好用
L3目前暂时用的1mH

网友E:
D10怎么能用TVS。那得是肖特基二极管才行。你用SS34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D10怎么能用TVS。那得是肖特基二极管才行。你用SS34看

1N5819这样的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开关频率低 L3太小了吧,用1mH。   D10续流快恢复吧。  R18R26分压不知道算对没,  R24这么大感觉不明 ...

根源是人家用TVS代替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E:
可以。不过你需要看下规格书。看下它的反向击穿电压和你要求的输出电流。在范围内就OK

网友:
刚看了下规格书。不行(开始没仔细看输入电压,输入电压是市电。SS34也不行)
你看下原图的二极管。反向耐压600V。
你就照推荐的器件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过你需要看下规格书。看下它的反向击穿电压和你要求的输出电流。在范围内就OK ...

换了个1N5819 SOD-123的,有所好转 输出电压到1.4V了
刚刚买上STTH1R06,不过电路着急调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R18和R26应该没算错
R24已经断开
D10我用1N4148试了一下,不好用

肖特基耐压低,MP2307之类低压芯片才是这个,  高压电源应该用快恢复,US1J这类。  4148都牛头不对马嘴了,倒是你用4007我觉得可能工作。
R24断开是神马鬼,从你图上看是给芯片“寄生供电”,我意思是电阻值感觉好大,估计要降低阻值或者短路,  具体看芯片手册吧,也许真要这么大。
应该这有这两个地方是原因了,低级错误比如装错引脚除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根源是人家用TVS代替肖特基二极管。。。。

快恢复,高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个1N5819 SOD-123的,有所好转 输出电压到1.4V了
刚刚买上STTH1R06,不过电路着急调试用。。。 ...

先用4007临时代替试试   再看看手册R24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肖特基耐压低,MP2307之类低压芯片才是这个,  高压电源应该用快恢复,US1J这类。  4148都牛头不对马嘴了 ...

US1J这个我手上应该有,我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恢复,高压。。。

换上US1J,输出电压变成34V左右了。。。我去,输出电容耐压2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4007临时代替试试   再看看手册R24是什么情况。

手册上说辅助VCC供电是在输出电压在7V以上的情景
我现在需要的是5V,目前R18和R26都是4.99K,根据公式出来应该是5.1V
所以去掉辅助供电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上US1J,输出电压变成34V左右了。。。我去,输出电容耐压25V

。。。还有这样   没接错?  4007行么         有没量VCC什么情况。

楼主:
VCC上有41V的电压,感觉不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样   没接错?  4007行么         有没量VCC什么情况。

VCC上电压现在41V左右,正常应该是多少啊?

楼主:
没人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