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仿倒灌电路咨询

楼主(2017-08-12):
大家好,我现在有各需求是做一个掉电保护电路,前端输入电源输入并有掉电检测,后端准备由法拉电容做掉电保护,现在想用MOS管把这两部分电路隔离,防止掉电的时候法拉电容电流倒灌到电源那边去,有什么较好的办法吗?
直接用二极管当然是可以实现,但是不想存在二极管的损耗,因此想用MOS管搭建隔离电路,如果使用PMOS管的话,发现即使掉电,MOS也不能完全关断,输入端还是存在倒灌现象,这样我也就不能检测到掉电,想咨询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两个MOS管背靠背

网友:
看这里27楼: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8%87%E6%8D%A2

楼主:
两个MOS管背靠背也试过,通过仿真来看也是不能关断,因为有体二极管的存在,只要PMOS管关不断,全部就关不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MOS管背靠背也试过,通过仿真来看也是不能关断,因为有体二极管的存在,只要PMOS管关不断,全部就关 ...

关断电压设置第一点,别处在2-4V之间,最好大于5V以上(P管负压开启,注意GS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