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需要频繁焊一遍引脚,为什么?

楼主(2017-08-12):
如题,240有点热,隔上十几分钟或二三十分钟要再次编程的话,需要引脚过一遍锡才行,这是为什么?以前没这样。有没有碰上这种情况的?

网友A:
用了焊油或者劣质锡丝?导致引脚漏电了。

网友:
合格的二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焊油或者劣质锡丝?导致引脚漏电了。

劣质焊油而且  焊接后还没有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劣质焊油而且  焊接后还没有洗板

貌似LZ用的是普通松香。。。酸性焊油的几率非常小,因为那玩意不是用来焊锡的,而是焊铁。。

事实上,X宝上几块一瓶的焊宝都能免清洗——当然PCB上会残留大片黏乎乎的东西。

网友:
可能是因为焊油是酸性的。
吹下芯片,用天那水刷洗焊盘和芯片并且烘干,用优质锡丝+松香焊好试试。

楼主:
用的是带松香的焊锡丝,没用焊油,有松香偶尔沾沾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带松香的焊锡丝,没用焊油,有松香偶尔沾沾烙铁

先检查PCB走线有没有短路,再换掉锡丝和芯片试试,最后查其它电路。

网友C:
是不是芯片中央的接地没有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芯片中央的接地没有焊接?

EPM240没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