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一体闭环步进伺服,有市场吗

楼主(2017-08-13):
这个是我做无刷伺服PCB,后面就在写软件,价格可能定在100到150之间,后面量大更优惠,
就是不知道有市场吗?因为之前那款无刷伺服,市场推得一直不好! 大家喷一下,
如果做好了 后面做通信得都不是问题,CANOpen,Modbus等。
attachimg]383354

我主要是看了这个步进伺服来得

楼主:
这个PCB 是我自己做得

楼主:
这个是闭环啊! 用磁编码器,做闭环一体的,我现在做价格比较低把,大家觉得有市场吗???

网友A:
有,一体步进电机用过,但貌似分频数比较低只能做到16分频

网友:
这个可以用到哪些领域

网友B:
搞了套一体步进,细分动态可调,最高3000。电流动态可调,Can总线

网友B:
更正一下,细分最高3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细分最高30000

请教一下,大细分是不是噪声就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体步进电机用过,但貌似分频数比较低只能做到16分频

这个没有细分的概念,因为是闭环的,可以有电子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了套一体步进,细分动态可调,最高3000。电流动态可调,Can总线

高速没有力矩,这是步进电机本身的特性,加了编码器也不能改变这个,闭环只是能知道编码器失步,从而在环路进行补偿。

网友C:
第一张图片外观看起来好像网上一个开源的方案。

网友:
用什么电机?哪有推荐

网友D:
并不是产品价格低就有市场的,需要维持合理的利润,才能可持续发展,不然客户也不敢用你的产品做实验。

网友:
主控功率芯片用的什么?这么小?

网友E:
楼主听实话,还是听假话。
假话是,真的好有前途啊,大大的。
真话就是,100元,利润也太低了,或许你关闭这项业务远不了了。
PS:市场好不好,从来就和价格没有太大关系,或许有,但绝对不是主要因素。

网友F:
关注这个项目,好奇算法怎样实现的,如果有失步,补偿效果什么样子,主芯片会选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听实话,还是听假话。
假话是,真的好有前途啊,大大的。
真话就是,100元,利润也太低了,或许你关闭 ...

其实这个成本很低的,我的方案,我会保持2倍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片外观看起来好像网上一个开源的方案。

我是仿那个开源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不是产品价格低就有市场的,需要维持合理的利润,才能可持续发展,不然客户也不敢用你的产品做实验。 ...

我保持在2倍的成本,这样不知道对吗???我是在摸索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注这个项目,好奇算法怎样实现的,如果有失步,补偿效果什么样子,主芯片会选什么型号 ...

算法没有我这款低压无刷伺服的难度大,这个软件比较简单把!
成本我控制在60元左右,卖个100多元,应该还可以把,然后推其他系列,
再搞一些价格搞的,比喻CANOpen,Modbus,总线的!再做一些行业,电动气缸啊!

网友G:
线路板装到电机后面, 要做防水,
否则故障会很多。

另外,支持电源电压多少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仿那个开源的方案!

请问那个开源的方案在哪里,能否提供一下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路板装到电机后面, 要做防水,
否则故障会很多。

三防胶,可以吗!我觉得先只能这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片外观看起来好像网上一个开源的方案。

能否指点一下开源方案在哪?谢谢

网友:
https://github.com/jcchurch13/Mechaduino-Hardware

网友H:
https://github.com/jcchurch13/Mechaduino-Firmware

网友:
鸣志的闭环一体电机,卖10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防胶,可以吗!我觉得先只能这样了~

三防胶,估计防不了。
还要考虑散热。

电源电压多少V?

网友:
楼主,能支持的电机范围是多大?

网友I:
哎,兄弟,我做这行好多年了。经历了从没有市场,到市场大卖,到最后关门,有太多感悟。
首先我得说,这个很有市场,市场特别大
但是,我必须要劝你,不要进去,否则你最后会黯然神伤!不要玩的原因跟市场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能否指点一下开源方案在哪?谢谢

hackday 2016年  第5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哎,兄弟,我做这行好多年了。经历了从没有市场,到市场大卖,到最后关门,有太多感悟。
首先我得说,这个 ...

请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ckday 2016年  第5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哎,兄弟,我做这行好多年了。经历了从没有市场,到市场大卖,到最后关门,有太多感悟。
首先我得说,这个 ...

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hackaday.io上见过
其实减速器才是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github.com/jcchurch13/Mechaduino-Firmware

我这个参考了他的,但是程序都是自己写的,编码器也不一样!!!

网友J:
我也有做类似的东西,不过还没集成到电机尾部。
编码器暂时用光学的。
我现在只卖给朋友,目前这个只能给我赚点零花钱。

我也在考虑拿到市面上推广,不过感觉挺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哎,兄弟,我做这行好多年了。经历了从没有市场,到市场大卖,到最后关门,有太多感悟。
首先我得说,这个 ...

有故事,说一下原因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做类似的东西,不过还没集成到电机尾部。
编码器暂时用光学的。
我现在只卖给朋友,目前这个只能给我 ...

磁编码器是不是有延时啊?

网友:
还是做定制产品的开发,闷声赚大钱,找几个好的项目就可以了。做通用的产品看似市场巨大,呵呵呵………………

网友:
一体的闭环步进,应用是蛮广,若价格有优势,替代普通的步进市场还是很大,但稳定可靠是少不了的

网友:
这种伺服,施耐德已经有了,有支持各种通讯的,485,CAN,SPI,Ethernet,还有通用脉冲,用M-code驱动。
韩国的fastech公司也是做这类产品
东方少新型号是闭环步进。

网友:
都被成本给压得啊,,,

网友:
正在用日本的一家步进伺服,各方面的应用场合考虑的很全面,市面价格好像是是$500,编码器是他们家自己的,如果你要做可以看看人家的概念http://www.myostat.ca/Coolmus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