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交流伺服,搞技术搞市场

楼主(2017-08-13):
(图片)

楼主:
伺服,卖了一体给越疆,但是还在被测试,现在有在给客户代工模式,他们生产,我提供软件和硬件。

网友A:
有电子齿轮比功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子齿轮比功能没?

有的, 还有摩擦补偿!本来打算把振动抑制的,陷波器也放进去,但是那设置怕客户觉得麻烦啊!

网友B:
有没有做机械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做机械臂?

越疆就是做桌面机器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还有摩擦补偿!本来打算把振动抑制的,陷波器也放进去,但是那设置怕客户觉得麻烦啊! ...

振动抑制和陷波器一直想研究一下,楼主能给点思路吗,或者学习资料?

网友C:
脉冲输入口,最好还是用高速光耦吧,普通光耦一般也没问题。

还有这个壳的散热器有点多余,太高,雷赛有个差不多的,DM542那个壳,散热片要密很多,高度降低了,也有公模。

网友C:
电感可以选贴片的,直插的丑且还产生后焊人工费,贴片的品牌电感价格2毛钱以内也能搞定。

晶振也有贴片的5032 8MHz或者改个程序选3225 12MHz,能一次SMT搞定的且不影响性能的,我是坚决不选直插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可以选贴片的,直插的丑且还产生后焊人工费,贴片的品牌电感价格2毛钱以内也能搞定。

晶振也有贴片的5 ...

是的,那个光藕速度要到达1M吧,平时也要 200k,普通光耦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输入口,最好还是用高速光耦吧,普通光耦一般也没问题。

还有这个壳的散热器有点多余,太高,雷赛有个 ...

伺服 最高3000rpm, 50Hz*16384脉冲,脉冲频率很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 最高3000rpm, 50Hz*16384脉冲,脉冲频率很高了!!!!

请教楼主,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这个脉冲靠什么读取?计数器?如果是pwm调速的那种方式靠什么方式读取pwm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还有摩擦补偿!本来打算把振动抑制的,陷波器也放进去,但是那设置怕客户觉得麻烦啊! ...

可以做成自适应的设置就不麻烦了

网友:
脉冲输入的时候,测量脉冲个数的同时,也测量脉冲之间的时间差换算为速度吗?
一个脉冲输入口接到2个STM32引脚,想问问你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
楼主终于出产品了,不太明白你标题是什么意思
是你自己生产卖还是专利授权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输入口,最好还是用高速光耦吧,普通光耦一般也没问题。

还有这个壳的散热器有点多余,太高,雷赛有个 ...

计算位置跟踪脉冲就可以了,这就在位置环,位置环输出才是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位置跟踪脉冲就可以了,这就在位置环,位置环输出才是速度

意思是只管脉冲个数,计算出给定位置来跟随?
不用管脉冲的频率咯?

网友:
楼主 留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
不明觉厉 啊

网友:
LZ用的什么电机?有参数?

网友:
有做低压直流伺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