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开源]*uModbusMaster*|modbus主机||STM32|RTOS支持|单MCU多主机

楼主(2017-08-13):
uModbusMaster

/**
*        __  __         _ _            __  __         _
*   _  _|  \/  |___  __| | |__ _  _ __|  \/  |__ _ __| |_ ___ _ _
*  | || | |\/| / _ \/ _` | '_ \ || (_-< |\/| / _` (_-<  _/ -_) '_|
*   \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Affero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Affero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Affero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www.gnu.org/licenses/>.
*/

Modbus协议都出现好多年,也有不少开源的从机协议,但是开源的主机协议实在太少了.
本文在一个项目中需要用到modbus主机,在此论坛下找到了https://github.com/armink/FreeModbus_Slaver-Master-RTT-STM32的开源主机代码.
但是觉得他的主机查询方式有点累赘,只能固定从1开始的从机ID,浪费了很多空间,而且基于freemodbus的代码风格实在不好看.所以本人花了2天时间二次重构了该作者的代码.

该项目有以下特点

- 主机接口与Freemodbus接口基本一致;
- 采用通用请求包,简化入口变量的复杂;
- 过程与对象全隔离,单系统多主机的实现;
- 支持实时系统(本版本基于MDK RTX4)与裸机的移植;
- 请求采用线程安全的堵塞方式,不会同时访问会出错的情况;
- 仅支持RTU模式的Master
- 几乎全中文注释,一行指令一个注释,非常适合新手学习

注:本程序的例程移植是以STM32F072C8t6+KIEL5+RTX_OS环境下的移植,裸奔请根据实际情况来配置;

项目上面有直接能用的例程,如果需要移植请根据例程来移植

另外我的项目地址是https://github.com/FlandreUNX/uModbusMaster

如果各位看官喜欢该程序,可以给我点个赞star或者Fork;本程序无偿使用
但是请标明程序出处,谢谢合作;感谢armink作者的源码的贡献!

网友A:
只要是开源的,都是可喜的,可攒的。
下面我也准备要折腾,能配置多从多主的freemodbus,大约在3年前,已经完成3主1从的freemodbus。
PS:说实话,我先下手fork为先,感谢楼主。
PS:进去看了一下描述,可能还是不太合适吧,暂且放弃了,只能自己来改植了。

网友:
Dude, good job! Just stared.
正好要在 STM32 上用到 Modbus Master, 昨晚还在读 armink 的 Master 代码,写得很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开源的,都是可喜的,可攒的。
下面我也准备要折腾,能配置多从多主的freemodbus,大约在3年前,已经 ...

因为主从合体,有浪费空间的嫌疑,所以将他分离了.
我这个程序当然不是FreeModbus的风格,所以可能有点不适,
里面代码都是全注释的.所以用于学习modbus主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给赞好像说不过去。

网友B:
pMBM_SerialRXNE_ISR
上面这个 ISR 需要自己写吗?

Sorry, 我看到代码了,是调用的 void mbm_RTURxProcess(uMBM_Device_t *dev)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BM_SerialRXNE_ISR
上面这个 ISR 需要自己写吗?

不需要 根据例程 stm32直接按照我这个改USART都没问题的了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 {
    pMBM_SerialRXNE_ISR(&mbm_Serial);
  }
}

USART1改为其他串口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 支持一下,刚好在做modbus ,用最原始的办法,

网友:
不错,modbus主站协议

网友C:
很不错啊~非常感谢楼主的开源。终于看到期盼已久的 多主 Modbus 协议栈。

多主多从的嵌入式 Modbus 协议的需求量还是挺多的,经常会有网友问我如何改造 FreeModbus Master 的问题,但苦于精力有限,一直没有对该功能进行支持。再次感谢楼主的分享!

另外,澄清下你说的 ( https://github.com/armink/FreeModbus_Slave-Master-RTT-STM32 ) 两个问题:
1、主机协议栈与从机协议栈是 开启/关闭 可以配置的,所以如果只使用一种,是可以灵活定制的;
2、从机的起始地址也并不一定非要从 1 开始,这点取决于用户对于 port 文件夹中 user_mb_app_m.c 中 Modbus 主机回调接口的实现。例如:我的一些产品中,该文件在 Modbus 数据存储方式并不是使用默认的数组这类顺序存储的方式,而是使用链表,降低了非连续型数据的内存占用。

网友:
多谢楼主共享,十分感谢,正需要主机的程序,目前从机也是使用free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啊~非常感谢楼主的开源。终于看到期盼已久的 多主 Modbus 协议栈。

多主多从的嵌入式 Modbus 协议的 ...

对的改为链表+结构体的方式很好.
将主机获取数据到储存的过程进行分离,如由用户来决定如何储存这样更好,不仅仅局限于强耦合的数组
还是感谢作者对MBM的源码贡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改为链表+结构体的方式很好.
将主机获取数据到储存的过程进行分离,如由用户来决定如何储存这样更好, ...

不仅仅是链表,用户通过 Modbus 数据回调接口还能做很多事。

再比如我之前有做过一个专门针对 Modbus 数据结构设计的开源项目 EasyDataManager: https://github.com/armink/EasyDataManager ,把这个里面的 Cache data 数据结构与 Modbus 寄存器关联还能实现,寄存器内容变化的通知及对应的异步事件处理,完完全全事件驱动模式编程,效率大增。

这样再也不需要为了获取一个寄存器变化做些事情,而单独开辟线程轮训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赞一下,学习了

网友:
支持开源精神

网友:
这是主机模式开源,支持~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开源的,都是可喜的,可攒的。
下面我也准备要折腾,能配置多从多主的freemodbus,大约在3年前,已经 ...

冒昧的问一句,fork的目的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冒昧的问一句,fork的目的是啥?

首先你得有一个自己的GIT账号,你FORT人家的开源项目,相当于把它复制到你的账号内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有一个自己的GIT账号,你FORT人家的开源项目,相当于把它复制到你的账号内部 ...

了然了,我有GIT账号不过很少用,还不太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了然了,我有GIT账号不过很少用,还不太熟悉。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感兴趣的一些开源项目,全部变成COPY一份藏在你自己的账号里,当然前提是你喜欢逛GIT,而且能挖掘到一些对于你来说感兴趣并觉得有价值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冒昧的问一句,fork的目的是啥?

为该项目创建自己分支,然后修改,同时也可以将修改部分提交回作者

网友:
好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

网友E:
可以支持 网络TCP么

网友:
顶一下大牛,不明觉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支持 网络TCP么

抱歉 目前主机模式仅支持rtu 后续会跟进支持tcp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该项目创建自己分支,然后修改,同时也可以将修改部分提交回作者

这个回答好,如果要保存的话用star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mark火钳刘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回答好,如果要保存的话用star应该就可以吧?

对的.star就能吧该项目收藏起来,不必再自己的项目下创一个新的

网友F:
github下载不了,那位转到本坛

楼主:
引用 网友F:
github下载不了,那位转到本坛

登录后clone就行

网友G:
pMBM_Timer_t mbm_Timer = {
  .pMBM_TimerInit = pMBM_TimerInit,
  .pMBM_TimerDisable = pMBM_TimerDisable,

  .pMBM_T35TimerEnable = pMBM_T35TimerEnable,

  .pMBM_RespondTimerEnable = pMBM_RespondTimerEnable
};
为什么不用 操作系统时候,会报错。。正往STM32F103上更改

找到原因了,模板没有把 C99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pMBM_Timer_t mbm_Timer = {
  .pMBM_TimerInit = pMBM_TimerInit,
  .pMBM_TimerDisable = pMBM_TimerDi ...

程序的默认特性默认是c99的 记得打开

网友G:
发现C99 写代码自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现C99 写代码自由一点。

现在都基本用C99标准了 还有新的C11标准也推荐使用

网友H:
有从机的RTX的demo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从机的RTX的demo 么

网上从机很多个了…

网友:
很好 佩服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
主机的会用到的,赞一个

网友:
以前好像收藏过一个master的,再收lz的,有机会用用

网友(2018-05-03):
引用 楼主:
不需要 根据例程 stm32直接按照我这个改USART都没问题的了

USART1改为其他串口 ...

我怎么找不到
.\Objects\Motherboard.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pMBM_SerialRXNE_ISR (referred from pmserial.o).
.\Objects\Motherboard.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pMBM_SerialTC_ISR (referred from pmserial.o).

网友:
开源精神一定要赞

网友:
STM32 有比较稳定的modbus从机库吗?

网友(2018-06-08):
看了两天,眼都瞅花了,还有很多清弄明白,
有没有smt32f103的OK工程,能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怎么找不到
.\Objects\Motherboard.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pMBM_SerialRXNE_ISR (refer ...

pMBM_SerialRXNE_ISR
pMBM_SerialTC_ISR
这两个我觉得要把它指向下面两个函数的指针:
mbm.c 文件下
656行
void mbm_Serial_TC_ISR(pMBM_Serial_t *serial) {
  mbm_RTUTxProcess(serial->mbm_Device);
}

void mbm_Serial_Rx_ISR(pMBM_Serial_t *serial) {
  mbm_RTURxProcess(serial->mbm_Device);
}

网友(2018-12-19):
以前也搞modbus,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05-21):
请问如何 测试这部分代码呢

网友:
还没看  先感谢下 谢谢~~~~~~~~~~~~

网友(2020-07-13):
报告一个错误:uMBM_HoldingReg_MultiReadWrite()中PDUFrame[MBM_PDU_REQ_READWRITE_WRITE_REGCNT_OFFSET] = pack2Tx->data.length * 2;应该是PDUFrame[MBM_PDU_REQ_READWRITE_WRITE_REGCNT_OFFSET+2] = pack2Tx->data.length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