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电脑运行SW时,重画速度非常慢,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8-13):
一样配置的另外一台电脑就很快研究了半天各种设置,无效

网友A:
把你的显卡驱动升级一下。

网友B:
大部分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如果硬件完全一样,直接克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显卡驱动升级一下。

驱动之家显示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如果硬件完全一样,直接克隆系统!

以前好像也快来,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慢了,设定16位显示,就好点,但是系统桌面什么的,渐变色变的很难看了

网友:
重绘精度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之家显示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不要用国产全家桶。上官网下原版驱动。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 或者显卡太老了

网友C:
显卡驱动的问题,我的电脑就是用最新驱动卡的要命,禁用了驱动之后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卡驱动的问题,我的电脑就是用最新驱动卡的要命,禁用了驱动之后就没事了。 ...

禁用驱动还能显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禁用驱动还能显示吗?

系统装完了有个自带的驱动,然后又装了给的驱动。结果很卡,试了好多次,最后显卡驱动一禁用就好了。到现在也没安装给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装完了有个自带的驱动,然后又装了给的驱动。结果很卡,试了好多次,最后显卡驱动一禁用就好了。到现 ...

不对,不是这个问题
禁用后只能最高使用1024*768的分辨率了,而且只能是16位的状态,就是标题栏和任务栏都没有透明效果了。
速度就和启用驱动后设定为16位一样了,但是分辨率还是1366*768

楼主:
问题找到了,结贴
原来是SW里面的选项中的显示里面有个反走样设置的问题,关闭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