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W_DIY]基于FPGA的手持示波器LCW-DSO2.0

楼主(2017-08-13):
首先感谢一下魏坤,
本示波器参考了第二版电路: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digest%26digest%3D1
这算是初学FPGA的作品,估计程序BUG较多。
PCB也有多处修改,如果要照做的话要小心了。

一、        概述
该示波器采用电池供电,MicroUSB充电,双通道,且具有DDS信号发生器功能。体积小巧,方便携带。
采用192*96带背光单色屏,虽然像素低了点,但户外阳光下也能看清波形。

主要器件:
FPGA:EP1C3T144C8N
MCU:STM32F103C8T6
ADC:AD9288
LCD:JLX19296G-380
运放:AD8065、AD603
USB转串口:PL2303SA

二、        技术参数
1、        外壳120*80*40mm。
2、        内置锂电池3.7V/2000mAh;MicroUSB充电,采用USB转串口芯片PL2303SA。
3、        模拟带宽:估计有几十MHz。
4、        采样率:80MHz。
5、        存储深度:256点。
6、        显示屏:192*96单色屏。
7、        横向灵敏度:500ns/Div~1s/Div。
8、        垂直灵敏度:
0.2V/Div~10V/Div        (×1探头)
2V/Div~100V/Div        (×10探头)

9、        耦合方式:直流/交流。
10、        触发方式:上升沿/下降沿。
11、        DDS信号源:1Hz~1MHz,Vpp最大5V;
输出范围:+3.3V ~ -3.3V;
波形:正弦、三角、锯齿、矩形。
12、        自动关机时间:2min~120min。
13、        工作电流:约350mA。
14、        操作方式:通过8个按键操作。

网友:
视频是小米手机拍的

网友:
DIY大神又出作品了

网友:
支持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分亨。学习一下。

网友:
仰天膜拜大神

网友:
动手能力挺不错

网友A:
既然都用FPGA了,建议上320*240以上的液晶屏(8位分辨率)。波形分辨率太低的话总觉得有点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用FPGA了,建议上320*240以上的液晶屏(8位分辨率)。波形分辨率太低的话总觉得有点鸡肋。 ...

那就不如直接 魏坤2011spring那种FPGA内嵌 NIOS软核或者再牛叉点用stm32F4+FPGA

网友:
支持楼主的开源,虽然不懂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用FPGA了,建议上320*240以上的液晶屏(8位分辨率)。波形分辨率太低的话总觉得有点鸡肋。 ...

这要看个人喜好嘛,所以开源出来,想做成啥样就自己做。
找了下,320*240的单色屏不好找。
若是TFT彩屏,那就好找,但是我不想用彩屏,因为户外使用看不清。
选中这个192*96的屏,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尺寸与这个盒子正合适。
这东东本来也有点鸡肋,做差了不好用,做好一些还不如直接买个台式的便宜又省事。

网友:
支持一个,其实自己diy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做特殊功能

网友:
赞LZ的手工

网友:
不错,是个练手的好项目

网友:
不错的,有实用性。

网友:
又见大师的新作品

网友:
贴片电阻焊的好有个性

网友:
这电阻焊接法666,又学到一招

网友:
swust,人才多啊

网友B:
采样率80Msps,单通道有效带宽最多8MHz,分做2通道也就4MHz每个通道,话说好多洋二国二的性能指标都比这个好,价格100-200元,DIY仪器最终创业不是不可以,关键是得要有些特色,如果来个双通道隔离DSO就很有特色了,当然如果是某行业专用示波器,也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率80Msps,单通道有效带宽最多8MHz,分做2通道也就4MHz每个通道,话说好多洋二国二的性能指标都比这个 ...

这东东是和同事们合资做的,主要为了学习,也是为了携带方便,因为经常出差。
AD9288本就是双通道80Msps,并非从一个通道分做两通道。
买现成的虽省钱也省事,但是自己做的东西可以做自己想要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可以显摆呀。

话说,这东东的硬件成本大约400,这位同学能否推荐一下和这个采样率、体积、功耗、显示屏、差不多(或更好)的或者好用又便宜又小巧的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东东是和同事们合资做的,主要为了学习,也是为了携带方便,因为经常出差。
AD9288本就是双通道80Msps ...

群里 魏坤 大神的,那个算是群里diy示波器最好的了
如果是市面上卖的商品可选择的就多了,袖珍示波器DS203 就不错,做的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里 魏坤 大神的,那个算是群里diy示波器最好的了
如果是市面上卖的商品可选择的就多了,袖珍示波器DS2 ...

魏坤 大神那个好像电源和外壳没处理好,电路也比我这个复杂一些。
DS203虽好看,但探头接口不是标准的BNC,它的彩屏也不知在太阳光下能否看清,最重要的是贵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魏坤 大神那个好像电源和外壳没处理好,电路也比我这个复杂一些。
DS203虽好看,但探头接口不是标准的BNC ...

魏坤那个算是正规的示波器设计了    电源部分这么多年过去了肯定有很大改进余地    不过外壳部分也还可以吧,至少我觉得比你自己做的这个好看
屏幕可以自己换成高亮度的呀,或者用AMOLED屏,完全开源了自己可以修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魏坤那个算是正规的示波器设计了    电源部分这么多年过去了肯定有很大改进余地    不过外壳部分也还可以 ...

能否给个魏坤示波器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魏坤示波器的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807710-1-1.html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9%AD%8F%E5%9D%A4

楼主:
谢谢,还真没发现这第二个帖子里的图:

魏坤的帖子里没看到壳,莫非这壳是坛友做的?
不过,还真是比我的漂亮。
看起来也没做成电池供电,没看到信号输出接口。

网友B:
搜索一下看看合肥金涵的示波器吧,很多时候,客户并不在乎那200~300元,他真的非常在乎这200~300元的差价,是会对你的示波器挑三拣四说三道四最终去买个台式示波器20MHz双通道的洋二,因为低价无极限,洋二100元即可拿下。

网友B:
我才买了一个手提示波器,同惠TDO 1062A,价格300元包邮,两片ADC08200,60MHz带宽,400Msps采样速率,当然,我没把他当做示波器,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低频频谱仪。示波器我多着呢。

网友:
另外,你这款示波器和魏坤那款示波器,以及金涵的示波器,都会有一个共同缺陷,就是一旦在干扰比较强烈的工业现场(车间),手一旦拿着示波器测量波形,会出现工频干扰窜入测量前端通道,从而在显示中出现工频干扰波形,人称“死亡之握”。

网友:
假货宝,金涵双通道25MHz(采样率250Msps),目前价格700元包邮,使用18650锂电池,同时使用了320x240单色屏,可以参考看看。当然,没有通道隔离。

网友:
话说目前DIY做示波器,玩玩可以,做产品恐怕还没人能做过合肥金涵,无论外观还是品质对应的价格,还是市场占有率。

网友:
做产品,最难的事情并不是如何用技术手段把它做出来,而是摸清楚你要做的产品是哪些客户群体用?连个目标对象都不明确,做出来东西销售不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真没发现这第二个帖子里的图:

魏坤的帖子里没看到壳,莫非这壳是坛友做的?

坛友用雕刻机做的,雕刻G代码都开放出来了,也可以自己根据板子来选择外壳,有了板子导出CAD图形很容易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真没发现这第二个帖子里的图:

魏坤的帖子里没看到壳,莫非这壳是坛友做的?

论坛刚好有人在卖 spting2011版的魏坤示波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4783672184
这个价格很划算了 ,论坛里二手 的都要五百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一下看看合肥金涵的示波器吧,很多时候,客户并不在乎那200~300元,他真的非常在乎这200~300元的差价 ...

好的,谢谢

网友B:
上面有人说魏坤的开源示波器400元,我看了,已经下架,毕竟开源资源所有权属于魏坤,这种不经过作者同意即去自行商业化,本身就是个小偷,同时,如果想做大,用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庭分分钟让商家的几年努力付之东流,实不可取。再说,400元与700元相差很多吗?作为客户而言,与其用个山货,不如增加300-200元买个商业化产品,起码我知道金涵是一个还算负责任的厂家,不慎烧毁了ADC也只是要客户出了邮费,维修材料费都没收的,并且已过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人说魏坤的开源示波器400元,我看了,已经下架,毕竟开源资源所有权属于魏坤,这种不经过作者同意即 ...

拜托,你有没有注意看帖子
那个四百块魏坤示波器是 人家从魏坤那里买的,只是人家不用了当二手卖出去而已,哪里涉及到版权问题?
不是仿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拜托,你有没有注意看帖子
那个四百块魏坤示波器是 人家从魏坤那里买的,只是人家不用了当二 ...

感觉他在打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他在打广告。

我也觉得他一直在吹捧那个牌子,广告意图很明显

网友:
吹捧金涵必须有,虽然我根本就不是金涵的代理或者金涵的人,因为我不吹捧金涵,还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替代品牌。

网友:
另外,在这里叫做金牌会员,恐怕也还不屑于给人当托来谋生吧。

网友:
第一次见贴片侧着焊接

网友:
支持,不过外壳可以做的好看点

网友(2017-11-02):
说一次“合肥金涵”就够了,别说商业的,人家开源自己玩这都不行么

网友E:
楼主单片机和FPGA用什么方式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单片机和FPGA用什么方式通信的?

串口通信

网友(2018-12-10):
引用 网友B:
我才买了一个手提示波器,同惠TDO 1062A,价格300元包邮,两片ADC08200,60MHz带宽,400Msps采样速率,当然 ...

在哪可以买的,我也想搞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才买了一个手提示波器,同惠TDO 1062A,价格300元包邮,两片ADC08200,60MHz带宽,400Msps采样速率,当然 ...

淘宝了一下,是台式的,还要3000元。

网友:
支持楼主,单仪器的设计离我们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