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否人知道用Ghost制作Windows的安装文件(现搞清楚了是什么了)

楼主(2017-08-14):
有否人知道用Ghost制作Windows的安装文件(任何大小空间都能用)

因为用Ghost制作的影像档xx.GHO,只能由原来空间,放回原来空间,不能任意放到任何大小空间,但其他安装软件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装系统时都是这样的

网友:
只能说你的GHO所需空间大于你的存储空间

网友A:
GHOST制作的文件本来就可以想放哪里放哪里,除非放不下,大多少都没关系的。
要不然从网上下载.gho不还得先问问人家分区多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OST制作的文件本来就可以想放哪里放哪里,除非放不下,大多少都没关系的。
要不然从网上下载.gho不还得先 ...

你有没有做个这样的实验,我做个啦,没有得我选择想放回哪里,GHOST自动知道是由哪里来就自动放回哪里去。

网友B:
目标分区的空间大于分区备份前的占用空间就可以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标分区的空间大于分区备份前的占用空间就可以还原

这个很早就知道了,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做个这样的实验,我做个啦,没有得我选择想放回哪里,GHOST自动知道是由哪里来就自动放回哪里去 ...

你这个GHO文件是对整个硬盘克隆吧?

网友:
没有这回事,我备份系统都是这样的。换硬盘再把还原到新的硬盘上。

楼主:
如果用Ghost 自己制作的影像档xx.GHO,用回Ghost来放回,就没有得我选择想放回哪里,GHOST自动知道是由哪里来就自动放回哪里去。

但是用〈老毛桃PE一键安机(自带Ghost)〉,就可以有得我选择想放回哪里就哪里了。用这个方法是可行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用命令行参数的吧

楼主:
所以要把问题搞清楚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