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128 做bootloader 连flash读写都有问题,进来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17-08-14):
  我用的是官方的kea128-bootloader  can例程【cw工程】
但是实际在调试的时候发现flash问题如下:
我吧数据写到0xd000地址,但是实际仿真的时候数据只有前8个字节写进去了,但是写的数据不对,并且我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这个数据还会变化!我参考例子我待会放上来,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这个历程就是kea128 can bootloader  官方的例子!我觉得官方的东西他们自己肯定验证过的,但是为什么我用的时候连简单的flash读写操作都有问题呢?我觉得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比如cw软件设置

楼主:
发现原因了,时钟配置出错了,但是现在好像只能写入前8个字节,后面的字节都写不进去,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好奇怪,就是flash擦除和flash_program函数不能同时出现,我先flash擦除,仿真烧录,退出仿真,然后屏蔽掉擦除函数,继续仿真,再调用flash写函数才可以吧数据写到flash,请问这样什么原因,我看例子都没有这样操作!

网友A:
关注,希望楼主有进展可以更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希望楼主有进展可以更新出来。

谢谢关注,已经解决了,我没有用官方的库,我用PE生成代码 实现了!虽然复杂点,但是我打算自己再封装封装!

楼主:
这个帖子我会一直更新的,把遇到的一些比较隐蔽的问题都更新出来!

网友B:
樓主有試過原廠的KBOOT嗎?
FAE提供的Sample Code
那風格看起來也沒有用KE系列官方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有試過原廠的KBOOT嗎?
FAE提供的Sample Code
那風格看起來也沒有用KE系列官方庫... ...

     我到NXP论坛看了帖子,他们说那个lib 是有问题的,连CAN得计算公式都有误,我现在用codewarrior自带的pe生成代码 可以成功擦写、读取flash, 不过好像蛮耗时!

楼主:
现在做bootloader 发现空间好像不够了, 于是我打算优化 size

我看了这篇文章,分享在这里;

http://blog.chinaaet.com/jihceng0622/p/3493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NXP论坛看了帖子,他们说那个lib 是有问题的,连CAN得计算公式都有误,我现在用codewarrior自带 ...

你看說lib有問題的是哪篇文章?

楼主:
http://www.eefocus.com/constyu/blog/15-06/313693_27294.html

网友C:
遇到相同问题,楼主可以PE生成的代码分享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相同问题,楼主可以PE生成的代码分享一下不?

  这个不好吧!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板子型号?板载有CAN接口吗? 我需要这样一块板,能接C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板子型号?板载有CAN接口吗? 我需要这样一块板,能接CAN

能不能详细说说你的问题

我用的板子型号是KEA64

芯片有CAN接口,我用了外置的can收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