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时序,发送等待时间与停止位之间的关系,求指教

楼主(2017-08-14):
开发环境:Keil+stm32f103zet6

实验描述:
图中所示的Tx和Rx是相对单片机而言的。
这段时间在倒腾modbus,经过调试我发现数据在发送(从单片机向Modbus Poll发送)的时候,Modbus Poll少接收一个字节,或者接收到最后一个字节,但是其值是0xFF(CRC16低字节丢失或者为oxFF)。
最终我定位到串口底层发送时没有延时(也就是没有坚持到TC置位就直接发送下一字节数据)。
于是乎,我就用逻辑分析仪看看<1>没有检测TC置位和<2>检测TC置位时两者的波形有什么区别。。。

实验现象(大家对比着看):
<1> 没有检测TC置位时(19200,8位数据,无校验,1位停止位)

<2> 检测TC置位时      (19200,8位数据,无校验,1位停止位)

实验问题:
<1> 为什么单片机Tx处于发送状态时Rx是处于低电平(如图所示),我没理解为什么。
PS:Modbus Poll少接收一个字节数据,是否是因为Tx发送时,Rx没有置低导致的,如第二张图所示。
<2> 看波形,这个while(XXX)等待所用的时间刚好是一个bit所用的时间(19200bps下大约是是52us),就好像是使用2个停止位。
于是乎,我关闭while(XXX),而是使用2个停止位,又会出现我之前的现象(Modbus Poll少接收一个字节,或者接收到的最后一个字节为0xFF),求大神解释。。。

楼主:
如果有语言表达不到位,或者实验描述不清楚的,大家指出,小弟一定认真仔细作答!!!

网友:
干吗不用DMA?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A:
1.关于发送的时候RX被拉低,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827591
2.你说的停止位的差别可能和你分析的一样,检测TC时会有额外的时间,从你的TX数据看没毛病,至于为什么你的Modbus poll少收一个,你换个串口转USB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关于发送的时候RX被拉低,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首先感谢大神回复。

关于Tx发送时Rx被拉低,链接上说Rx需要上拉电阻。

我想到我之前的Rx模式是使用浮空输入的,于是我将Rx模式设置为上拉输入。

小弟再次进行测试。现象如下:

1> 前面我将Rx设置为浮空输入,时序就是上面贴图所示。

2> 下图我将Rx设置为上拉输入,部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但又一个小小的下拉脉冲),现象如下。

此时,在Tx发送(大概靠近中间位置)仍然有一个很短的下拉脉冲(持续时间,逻辑分析仪测量为10ns)。不明白,Tx发送为什么总是会对Rx产生影响?

网友B:
物理层是232?485?TTL?说不定是收发器的事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理层是232?485?TTL?说不定是收发器的事情呢

物理层是单片机(TTL电平)->485芯片->485转232模块-> 232模块转USB->上位机(Modbus Poll)

网友:
尝试把485芯片卸掉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神回复。

关于Tx发送时Rx被拉低,链接上说Rx需要上拉电阻。

这个TX会影响RX是收发器的关系。我用过的基本上收发器都有这个问题,但是485是半双工的,发送的时候接收没有意义。因此软件时序上发送的时候关闭串口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