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B6S一上电就烧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7-08-14):
用下面的电路,想把220V交流转成低压直流,一上电MB6S就烧了。。

MB6S的RMS电压420V,理论上不应该烧吧?

实物图

网友A:
理论上不应该,那实物图呢?

网友B:
V+ 那端的负载是个啥? 电流不大吧?    话说0805电阻分压来降压电流就能出那么一丢丢电流。

网友C:
假的吧  耐压不够

网友:
自己看下规格书

网友D:
1,2交流,3正,4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应该,那实物图呢?

我更新在楼主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 那端的负载是个啥? 电流不大吧?    话说0805电阻分压来降压电流就能出那么一丢丢电流。 ...

后级是控制继电器的,不需要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交流,3正,4负

是你搞反了吧,芯片上标注的+-是接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的吧  耐压不够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

楼主:
没看规格书我敢在这里乱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交流,3正,4负

没反,3,4才是接交流输入

网友E:
220伏的电路,搭焊让人看得头皮发麻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伏的电路,搭焊让人看得头皮发麻

没事注意点就行了

网友F:
正常情况下确实不应该烧,不过看图片,有没有可能是输入之间哪里间距过小、打火导致的连锁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情况下确实不应该烧,不过看图片,有没有可能是输入之间哪里间距过小、打火导致的连锁反应? ...

我倒觉得的像是短路烧毁的样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反,3,4才是接交流输入

手册上引脚定义和楼主的不一样,楼主根据你买的品牌和手册认真核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册上引脚定义和楼主的不一样,楼主根据你买的品牌和手册认真核对一下吧 ...

我用的立创商城上的MB6S,没有-10的后缀,定义的和你的不一样
不过退一步说,接反了也不应该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立创商城上的MB6S,没有-10的后缀,定义的和你的不一样
不过退一步说,接反了也不应该烧吧 ...

  接错了会烧的

网友H:
接反了肯定烧。不用解释吧?

网友:
明显接反了的

网友:
有點堅持

网友:
POE用过这颗料,没啥问题,不过不是220VAC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规格书我敢在这里乱发?

用万用表量了木有,兄台

楼主:
问题找到了,后级输出负端和 后面的测量设备接地连起来了,零线与地线短路了所以烧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电流太小,驱动不了后级的光耦...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电流太小,驱动不了后级的光耦...

驱动光耦要干啥?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手册上引脚定义和楼主的不一样,楼主根据你买的品牌和手册认真核对一下吧 ...

这种件还真的有不同厂家定义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驱动光耦要干啥?

用光耦隔离并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件还真的有不同厂家定义不同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件还真的有不同厂家定义不同的。

坑很多,做研发或者应用的人要小心才行,尤其是220V或以上电压的产品,人命关天,不能马虎。

网友:
看楼主的图片,市电连接线路焊接的这么马虎,好汗。。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光耦隔离并驱动继电器。。

直接使用220V线圈的继电器接上就行吧
干嘛这么麻烦

网友K:
分压电阻多几个串联,单个0805的去耐压DC300V,可靠性是个问题,容易击穿。
这个整流桥引脚较密,脚间容易打火,注意开槽。
先查后级是否有击穿过流的问题,再查整流桥,有可能是整流桥质量问题。

网友L:
220V的东西不经隔离就接台式测量设备的结果差不多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使用220V线圈的继电器接上就行吧
干嘛这么麻烦

要求不用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分压电阻多几个串联,单个0805的去耐压DC300V,可靠性是个问题,容易击穿。
这个整流桥引脚较密,脚间容易 ...

找到问题了,是零线与地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220V的东西不经隔离就接台式测量设备的结果差不多就这样

是的

网友I:
没说用变压器啊,线圈电压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说用变压器啊,线圈电压220V的

没有找到,能推荐个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能推荐个型号吗

比如52P
小点的要问供应商了

网友M:
焊这一坨,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M:
焊这一坨,吓人。

220V有这么吓人?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接反了肯定烧。不用解释吧?

好象接反了也不会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N:
好象接反了也不会烧的!

自己去看看全桥的图。另外。接反的意思是。输入和输出对调。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用光耦隔离并驱动继电器。。

用电容降压,就可以不用变压器

网友:
好像记得0805碳膜电阻的耐压做不到100V,里面会跳弧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电容降压,就可以不用变压器

电容降压具体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去看看全桥的图。另外。接反的意思是。输入和输出对调。

哦,之前我理解的是L N接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降压具体怎么做呢

如上图所示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电容降压后,经整流滤波,最后输出的直流电压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电容降压后,经整流滤波,最后输出的直流电压是怎么计算的? ...

负载阻抗,RC相当于一个电阻,负载是一个电阻,简单的欧姆定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电容降压后,经整流滤波,最后输出的直流电压是怎么计算的? ...

主要电压在降压电容上,相当于一个恒流源,根据你需要的电流,增加一点余量,负载再并一个稳压管,输出就是稳压管的电压。
详细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