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统计 [封装名] 大家都怎么写呢?

楼主(2017-08-14):
为了优化SMT的搜索引擎, 我们统计了一些数据
分享一下这几种物料的封装名称, 大家都怎么写的.  以下是近期的50万条用料记录的结果

网友:
我是随大流的

网友A:
我能说您这个大数据有错误不?稍微走点心吧。
电阻的603是个什么鬼?而且占比其实是最多的?

网友A:
看上帖,你的电阻命名是603?感觉好怪异哦。

网友:
关键是公制还是英制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帖,你的电阻命名是603?感觉好怪异哦。

R0603才是最多啊

网友:
嘉立创 能不能把mil 这个奇葩单位革命掉

还有0805 换成公制2012

网友:
我的库是  电阻 = 0603  电容=0603C  电感=0603L  二极管(led)=0603D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吧同类的排序在一起,比如都是0603的 可以在列表里排到一起。

而不是R0603 C0603这种根据种类排序,我的是根据封装相似排序

网友B:
用603的怎么会有这么多?

网友C:
反正量产是不做0603的丝印的
所以 凡是0603的电感 电阻 电容,全部一律标记为0603  然后在量产的时候把丝印去掉。

网友:
R0603: 20.90%
603:17.85% + 6.34% = 24.19%           第二和第五都是603,为了让R0603排第一LZ也是煞费苦心,不过机智的我早就看出了这个猫腻
没办法,处女座的,就是爱较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603的怎么会有这么多?

应该是0603 ,估计用的excel 。。。。哼哼。。。。 上面个不是有个帖子 说   没走心么。

网友:
我是0603 080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说您这个大数据有错误不?稍微走点心吧。
电阻的603是个什么鬼?而且占比其实是最多的?

估计有一个是 0603 ,被excel给咔嚓掉了。。。 哎。。类型用的不对。 这事儿办的,太毛草了。
我想说的是:海燕呐,你可长点儿心吧。

网友:
这大数据太大了。用自动化工具搞一下。没咋审就发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帖,你的电阻命名是603?感觉好怪异哦。

文本里 一个是    '603   另一个是  603, 所有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03的怎么会有这么多?

Excel  最可恶的一个功能就是 前面 导 0  会自动移除掉, 第一次打开的时候还在,  保存,再次打开可能就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xcel  最可恶的一个功能就是 前面 导 0  会自动移除掉, 第一次打开的时候还在,  保存,再次打开可能就丢 ...

这不是 Excel 的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正量产是不做0603的丝印的
所以 凡是0603的电感 电阻 电容,全部一律标记为0603  然后在量产的时候把丝 ...

量产不加丝印,维修调试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说您这个大数据有错误不?稍微走点心吧。
电阻的603是个什么鬼?而且占比其实是最多的?

你色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产不加丝印,维修调试怎么办

加丝印经常会歪到姥姥家 ,影响美观。

维修参照pdf的图纸,pdf图纸上有丝印。

做法:把想要去掉的丝印,改为不用的机械层,发出去做PCB。
然后打印pdf的时候,把那个不用的机械层也一起打印出来,这样图纸上就有丝印了,而PCB上没有丝印。

网友:
最好是R0603 C0805 这种,如果写成0805、0603出坐标会自动去掉前面的0变成805 603

网友:
难道真是我色盲?我无论怎么看,第二项和第五项都是603,难道不是?那本来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
楼主,你就直接定一个标准,出一个集成库就ok了,以后慢慢的就统一了。
我现在就直接用LC的集成库。

网友:
用excel 还叫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