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直接 替换LM358的IC吗? 要求带宽高些的.

楼主(2017-08-14):
如题,
要求 Pin to Pin 替换,
带宽高于358 ,越高越好.

网友:
NE5532可以吗

网友:
LT1013 也是单电源,精度高,带宽高,供电范围也比358宽。

网友:
MCP6022,带宽10M,就是电源范围不如LM358

网友:
TLV3542 ,200M带宽,应该够你用了
OPA2695,1.1G带宽,只不过是电流反馈的。
LMH6612,365M带宽

网友:
mc33272adr2g

网友:
LMV358 注意供电范围小一点

网友:
太多了  358性能比较差  一般的运放 PIN TO PIN都能替代吧

网友:
tph2502 3580 tp的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