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的过回流炉炉温调多少合适?

楼主(2017-08-14):
无铅的过回流炉炉温调多少合适? 现在有款板子是 4层板地线的地方不容易上锡,,贴片厂说是板子喷锡不良。稍调点炉温不知能不能行?板子有像OV7725 这样的ic

网友:
你所使用的锡膏都有推荐温度曲线照着调整就好了。

网友:
换用低温的无铅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流焊不应该的,(镀金板,或者镀锡板容易不上锡,一般建议喷锡的)和炉温有关。 还有和锡膏有关。   不过 ...

现在基本确定是嘉立创的板子喷锡的问题,,我已经提交投诉单,不上锡的地方用铬铁也是很难上锡的。

网友:
如果全是地线的地方不容易上锡,很可能是炉子不好,或者炉温不合适。
如果是这个原因,同样能解释:不上锡的地方用铬铁也是很难上锡的。地线上需要的热量多。烙铁调高一点温度试试。

先用炉温测试仪测一下炉温与实际炉温是否一至。几万的杂牌炉测量温度跟实际炉温差几十度。

炉温要根据产品和锡膏来调,再用温测试仪测量实际值。

网友:
温度不改,改各个加温段的时间,全部延长试一下。有条件的测一下爆点处在焊接时的温度曲线。

网友B:
是不是地线的地方使用了全部铺铜连接,而不是“+”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地线的地方使用了全部铺铜连接,而不是“+”连接?

本来是地“+”连接的 ,,被嘉立创所谓的优化改成全部铺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地“+”连接的 ,,被嘉立创所谓的优化改成全部铺铜

+ 字连,只影响后焊,贴片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