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使用通信用高速DAC用于音频上?

楼主(2017-08-14):
ADI的AD9788之流的高速通信16bit DAC的Glitch、孔径抖动、IMD、THD等特性都比低速R2R DAC的强大不少(比如最被视为经典的TDA1541)。价格相对也比较亲民。为何没有人尝试以高速通信用DAC代替音频DAC来获得更好的性能呢?

网友A:
音频DAC基于正弦波输出,具体看一下视频

为什么24位音频毫无意义 - 模拟信号的数字表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0629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DAC基于正弦波输出,具体看一下视频

为什么24位音频毫无意义 - 模拟信号的数字表示

不不不。音频DAC和通信DAC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音频DAC一般有内置的超采样逻辑,将低速高分辨率数据流超采样为相对高速数据流(比如8x/16x超采样),便于模拟滤波器设计。然后再以Delta-sigma调制器或者高分辨率DAC输出。

所谓音频DAC,并不应当是基于正弦波输出的。而是我们进行分析的时候以正弦为底分析而已。音频DAC也就多了个插值调制环节而已。

网友:
R2R dac的DNL INL导致的谐波失真不是oversampling和抖动能解决的,delta-sigma 的1bit dac + 过采样 + 噪声整形 非常容易做到与dac位数匹配的非线性度,简单来说  256xfs的delta-sigma adc dac 工艺简单 成本低 功耗低 线性度好 没道理不用

网友:
贵,我倒是见过数控电源用音频DA的

网友B:
数控电源用音频da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控电源用音频dac??

一般网友diy的会用,正规厂家基本没用的吧,拆过艾德克斯,美尔诺,中茂,菊水,亚瑞等均未见到

网友:
频率范围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控电源用音频dac??

并且是论坛讨论很多的老HP 电源,用的还是高端的R2R音频DAC

网友:
与音频的最高采样率有关,再高速的采样,数据太大,音质提升有限,仅还原高频部分,而那部分是远离人耳能分辨的部分,没有意义。

网友D(2017-11-22):
引用 网友C:
一般网友diy的会用,正规厂家基本没用的吧,拆过艾德克斯,美尔诺,中茂,菊水,亚瑞等均未见到 ...

哦的建武电源用的是PCM1701,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的建武电源用的是PCM1701,算么?

没有这个牌子的,没拆过

网友:
有,不过大多都摩掉你也不知用什么型号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音频DAC基于正弦波输出,具体看一下视频

为什么24位音频毫无意义 - 模拟信号的数字表示

就没有一个 人在意这货用的X61上装了什么软硬件能有那和强大的信号处理能力?

网友:
射频高速DAC都比音频DAC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没有一个 人在意这货用的X61上装了什么软硬件能有那和强大的信号处理能力? ...

eMagic emi 2|6 某宝上没有!

网友:
前后的设备都有,就是没有中间那个蓝色塑料盒子,不知道是啥设备

网友F:
AD9788的INL是3.7LSB,DNL 2.1LSB,而TDA1541的INL和DNL典型值都是0.5LSB,THD+N 95dB,几乎是16位DAC的极限指标了,不知道LZ如何得出AD9788比TDA1541强大不少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9788的INL是3.7LSB,DNL 2.1LSB,而TDA1541的INL和DNL典型值都是0.5LSB,THD+N 95dB,几乎是16位DAC的极 ...

noise shaping啊。利用比较高的有效位,应该能比单纯DSM降低很大的带外噪声

网友(2018-06-20):
引用 网友A:
音频DAC基于正弦波输出,具体看一下视频

为什么24位音频毫无意义 - 模拟信号的数字表示

视频不错,看了,讲得很好

网友G:
说明你对音频的理解还不深入。抗混叠滤波器配置,噪声的考量,线性度的重点、带负载的要求都不一样
另外,AD9788价格哪里亲民了?
一颗AD9788能买一把音频DAC了
非要二手AD9788和全新的音频DAC去比吗?二手音频DAC不少只要5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明你对音频的理解还不深入。抗混叠滤波器配置,噪声的考量,线性度的重点、带负载的要求都不一样
另外,A ...

相对内部实现是1-bit/5-bit(TI) DAC+delta sigma modulator的DAC,ENOB会高一些,有个10几位的ENOB,shaping效果会好很多。带外噪声电平会小很多。

而且,实际上相比高端音频DAC,价格贵不到哪里去,甚至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