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中对IO的默认功能修改后,option字节如何写入芯片(量产)

楼主(2017-08-14):
1、stm8s使用iar开放,生成hex不包含options字节
2、options字节通过《st visual Programmer》这个软件里面的OPTION BYTE来修改
3、以上方法不能用来生产,是否可以把options字节和程序hex合成一个hex烧录量产???

网友:
好像可以通过程序里写寄存器的吧,具体怎么操作可以看下手册

网友:
风驰stm8教程里面好像有
直接在程序里面,修改option那一块的数据

网友:
stvp可以建工程的, data program option各一个hex, 加一个stp文件组合一个工程,

如果想烧滚动码也是要建 STVP工程的

网友:
买个离线烧录器,某宝上有,现在在用,可以支持配置option

网友:
把option byte设置写在程序里面,这样就不怕漏掉设置了~万一忘记烧录写保护,程序不就给人读出来了

网友:
1,通过程序写;
2,买一个离线烧录器直接写。
第2种方法我用的比较多。

网友:
st visual Programmer好像是可以合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