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CAN总线传输语音信号

楼主(2017-08-14):
前提: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使用语音芯片采样出来的数据,数据量特别大,比如8khz采样率,16位宽度,也就是每秒传输速率:16Kbytes字节。利用CAN总线传输非常占用带宽。
所以:现在就是需要STM32对语音信号进行编码和解码。
问题:1:有没有高性价比的编码解码芯片推荐下。
        2:如果用软件应该怎么做?
        3:常用的语音编码技术,像G.729、iLBC、AAC、SPEEX,有没有人用过?
        4:有没有其它方案(一定要是CAN总线!)大神推荐下。

网友A:
记得SPEEX可以压缩到很低的数据量,用1Mb的can网传输没问题

网友:
南京梧桐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他们有CAN网络的DEMO板

网友:
用CAN FD传吧,能到5M bps?

网友B:
楼主是用在车上吗,用CAN成本增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在车上吗,用CAN成本增高啊

不是的,用在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SPEEX可以压缩到很低的数据量,用1Mb的can网传输没问题

谢谢,我大概看了下,但是感觉好难的样子

网友:
还在于传输距离有多远

网友:
LZ试试直接从CAN收发器TXD端发送数字信号,从另外一片的RXD端接收

网友:
两个方案:
1. 两条CAN,1Mbps *2
2.CAN-FD 最高支持2Mbps

网友:
可以考虑下低码率方案,楼上推荐的南京梧桐微电子就是做窄带语音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在车上吗,用CAN成本增高啊

现在很多MCU集成CAN控制器的,如果不隔离的话,只需要收发器,也很便宜的。

网友:
can看着频率高,但是总线负载超过50%就容易丢帧。

楼主:
最后采用的方案是:参照ITU的G.729/G7.77编码。ITU的官方网站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