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 库的USART DMA 没有发送完数据就进入发送完全中断函数?

楼主(2017-08-14):
stm32l 库的USART DMA没有完数据就进入发送完全中断函数,导致每次都只能发送几个数据,这是什么原因?
初始化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2, DMA_IT_TC, ENABLE);

DMA 中断函数
voi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void)
{

        //RS485_R;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 != RESET)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2);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2);
    RS485_R;
}

网友A:
DMA中断打开后,会有3个中断请求,包括发送完,发送一半和发送错误

网友B:
发送完成中断产生后,还有一个字节没发呢。dma发送完成是指传输完成,dma将最后一个字节写入了发送寄存器。这时中断产生,最后一个字节还没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完成中断产生后,还有一个字节没发呢。dma发送完成是指传输完成,dma将最后一个字节写入了发送寄存器。 ...

感谢兄台的回复,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怎么才能完全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中断打开后,会有3个中断请求,包括发送完,发送一半和发送错误

现在是完全中断,楼下回答!

网友:
多发数据或使用串口发送完成中断

网友:
发送完成中断,并不代表数据都发出了,要用串口发送完成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台的回复,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怎么才能完全处理呢?

再等发送完成中断到来,就是发完最后一个字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