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类型基础回顾

楼主(2017-08-14):
大家好,

        最近在面试,被打击了,好多基础都忘记了,做了些实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include <stdio.h>

typedef enum        {
        K1,
        K2
}exa_enum;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exa_enum hello = 123;

        printf("*********type define specifier size test start  ************ \n\n");

        printf(                                        \
        "\tsizeof(int):%d bytes\n"
        "\tsizeof(char):%d bytes\n"
        "\tsizeof(long int):%d bytes\n"
        "\tsizeof(short int):%d bytes\n"
        "\tsizeof(long long int):%d bytes\n"
        "\tsizeof(long double):%d bytes\n"
        "\n",                                        \
        sizeof(int),                                \
        sizeof(char),                                 \
        sizeof(long int) ,                        \
        sizeof(short int) ,                        \
        sizeof(long long int) ,                        \
        sizeof(long double)                        \
        );

        printf("*********constant pointer and pointer constant test start  ************ \n\n");

        char *str1 = "hello World";

        // char const *ptr1 = str1; // you can also write constant pointer like this
        const char *ptr1 = str1; // constant pointer

        char *str2 = "hello";

        char * const ptr2 = str2; // pointer constant

        // you can't do the following;
        // ptr2 = str1;
        // *ptr1 = 'A';

        // you can do the following
        ptr1 = str2;
        str2 = "fuck you!";

        printf("\t ptr1:%s;ptr2:%s\n\n", ptr1, ptr2);

        printf("*********enum size test start  ************ \n\n");

        printf("\tsizeof(exa_enum):%d bytes\n\tsizeof(hello):%d bytes\n", sizeof(exa_enum), sizeof(hello));

        unsigned int array_t[2][3];

        printf("\tarray size %8x , enum value %d\n", array_t, hello);

        return 0;
}

====================================================================================

x86运行结果如下:
PS:编译器GCC

*********type define specifier size test start  ************

    sizeof(int):4 bytes
    sizeof(char):1 bytes
    sizeof(long int):4 bytes
    sizeof(short int):2 bytes
    sizeof(long long int):8 bytes
    sizeof(long double):12 bytes

*********constant pointer and pointer constant test start  ************

     ptr1:hello;ptr2:hello

*********enum size test start  ************

    sizeof(exa_enum):4 bytes
    sizeof(hello):4 bytes
    array size bfefbcc8 , enum value 123

====================================================================================

ARM运行结果如下:
PS:编译器,交叉编译工具

*********type define specifier size test start  ************

    sizeof(int):4 bytes
    sizeof(char):1 bytes
    sizeof(long int):4 bytes
    sizeof(short int):2 bytes
    sizeof(long long int):8 bytes
    sizeof(long double):8 bytes

*********constant pointer and pointer constant test start  ************

     ptr1:hello;ptr2:hello

*********enum size test start  ************

    sizeof(exa_enum):4 bytes
    sizeof(hello):4 bytes
    array size beb00cf4 , enum value 123

楼主:
思维定势的影响,我以为array[3][3],取数组名取得就是数组的size,记得当时做题目时蛮自信的,等回来一运行...悲剧啦

网友A:
我用VS2010测试那个枚举不能那样赋值,提示,int不能赋值给enum
后边的数组,竟然是个坑!这面试题也是没谁了。。。明明写着array size,打印的却是数组的地址。。。等同于%p
面试官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VS2010测试那个枚举不能那样赋值,提示,int不能赋值给enum
后边的数组,竟然是个坑!这面试题也是没谁 ...

我用VS2010测试那个枚举不能那样赋值,提示,int不能赋值给enum
这是因为您使用了C++。
C++是强类型的,C的类型就比较弱了,兼容的类型胡乱赋值也能也无法报错或警告。

其实LZ例子的一大堆数据类型中,只有sizeof(char)是明确规定等于1外,其他的全都是依赖于编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VS2010测试那个枚举不能那样赋值,提示,int不能赋值给enum
这是因为您使用了C++。
C++是强类型的,C ...

没错,这些类型确实依赖编译器。

但有些面试的题目不会给你标明具体的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VS2010测试那个枚举不能那样赋值,提示,int不能赋值给enum
这是因为您使用了C++。
C++是强类型的,C ...

多谢指点

网友C:
推荐尽可能用stdint.h里面定义的 uint8_t, int8_t, uint16_t, int16_t, uint32_t, int32_t, uint64_t, int64_t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尽可能用stdint.h里面定义的 uint8_t, int8_t, uint16_t, int16_t, uint32_t, int32_t, uint64_t, int6 ...

嗯,多谢大神补充。

网友:
公布一下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