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niosii内核进行数据交互,哪种方法最好?

楼主(2017-08-14):
和nios内核进行数据交互,比如adc数据,20MHZ的频率,内部nios大概一百多兆,用哪种方法比较合适?
1,fifo
2,PIO
3,avalon-mm
要求可靠,高效,实时性高。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fo+avalon-mm

avalon本身不是也可以传输数据吗,加fifo有什么好处?

网友:
FIFO+avalon-mm主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avalon本身不是也可以传输数据吗,加fifo有什么好处?

加了FIFO可以让你每个月即使有几天不舒服时不见客人也可以,平时努力点就行,总体算起来生意不会丢单

网友B:
nios不参与数据交互才是正确的做法

楼主:
请问,意思是 FIFO直接和NIOS内核数据交换吗?需不需要在NIOS内核里添加自定义IP?

楼主:
NIOS内核直接通过FIFO 交互数据吗,还是需要在NIOS里自定义IP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意思是 FIFO直接和NIOS内核数据交换吗?需不需要在NIOS内核里添加自定义IP? ...

就是你自己写个内存映射主设备,相当于DMA,IP核自己主动把数据保存到内存缓冲区,然后CPU再慢慢去处理

网友:
1,fifo
2,PIO
3,avalon-mm
麻烦楼主讲一下,这几种方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nios不参与数据交互才是正确的做法

同意,大量数据FPGA自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