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推荐DC to DC IC!

楼主(2017-08-14):
现在有一个项目,最大输入电压:DC 84v,输出:3.3或者5V,电流100~200mA。

网友A:
手机充电器不好么?

楼主:
3楼占位,等下上传小狼认为最亮的东热美女。以赠热心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器不好么?

那是一个选择,看下还有更好的选择没。

网友:
ti lm50xx 贵,100V入

楼主:
5块钱以内的只知道有芯龙~

网友:
家里床有高压dcdc 芯龙

网友:
不过国产非大路货悠着点用

网友:
记得有很多ac-dc芯片可选,带变压器的。不过不如用成品,110v转5v的。

网友B:
你这个要求完全可以用ACDC的芯片 ,去掉前面的全桥和电容就行了。 选择面太宽了。

选非隔离的就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求完全可以用ACDC的芯片 ,去掉前面的全桥和电容就行了。 选择面太宽了。

选非隔离的就行 。 ...

我这是给锂电池包用的,没有A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给锂电池包用的,没有AC。

囧  ACDC去掉前面的整流部分 就是dc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囧  ACDC去掉前面的整流部分 就是dcdc了

哦,不好意思,理解错了。

网友:
电动车 USB 充电器 方案大堆

网友C:
xl7035 芯龙的

网友:
这种不靠谱啊,短路多次就会烧,然后后边的遭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l7035 芯龙的

芯龙,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
U3012,后面加个TPS54331,或者随便15V以上的DC/DC

网友:
用于独轮车,还是小米9号平衡车的主电源?
我也在纠结,XL7015有些不敢用,怕它烧毁时输入输出直通。。。。。。
价格没要求的话,可以试试TI的

网友:
我用本坛的电路做的小板,48V----13V----78M05.

网友:
xl7026,最高100v

网友:
如果芯龙不靠谱,试试LM5008、LM5009之类?
再来个狠的,LTC7138,140V
http://www.szlcsc.com/product/pd ... 96C67311B688FC3.PDF

网友:
楼上的可以透露下价格吗?不知道是否楼主能接受什么价位的。。。。。。。

网友:
LM5017 100v 600mA

网友:
三极管搭一个自激振荡,要几V有几V,要隔离有隔离

网友:
Viper12A + EE10变压器

网友:
要不要隔离?

网友:
用开关电源最妥当了  方案成熟又耐艹

楼主:
多谢热心电工们的帮忙,电源成本控制在3-4块钱以内最好。现在找到了一个,非隔离的,在测试。

楼主:
公布楼主位,女明星的名字:望月凉子。没看过的,强烈建议看一看。

网友D:
輸入電壓這麼高,像前面說的,去掉ACDC 整流 ,直接使用 tny274 之類的整合 IC ,變壓器還可以隔離,安全性亦高。

网友E:
有时候不是隔离不隔离的问题,而是buck的占空比太小,纹波会比较大,还有开关管击穿烧一大片的危险,所以有些高降压比的场合即使不需要隔离也会用flyback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輸入電壓這麼高,像前面說的,去掉ACDC 整流 ,直接使用 tny274 之類的整合 IC ,變壓器還可以隔離,安全性 ...

兄弟,我对开关电源不熟。 我看了TN274的规格书,支持ac 85~265V,最小DC是100V。 忘了说我应用的输入电压范围是DC 20~84v左右,这么说TN274是不太符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不是隔离不隔离的问题,而是buck的占空比太小,纹波会比较大,还有开关管击穿烧一大片的危险,所以有 ...

听大师这么一说,我还是首选隔离的方案了,我的整块PCBA价值过百啊。如果真选非隔离的,也要选TI,LT这类的。

楼主:
忘了说我应用的输入电压范围是DC 20~84v的, 看了很多AC-DC,都不太符合要求。求电工们继续帮忙推荐下。目前在看TI和LT的非隔离方案IC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我对开关电源不熟。 我看了TN274的规格书,支持ac 85~265V,最小DC是100V。 忘了说我应用的输入电 ...

DC 20~84V建议用UC3845+外置MOS,AC-DC内置的高压MOS的内阻较大,低压段效率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DC 20~84V建议用UC3845+外置MOS,AC-DC内置的高压MOS的内阻较大,低压段效率太低。 ...

大师能帮我分析下UC3845+外置MOS电路吗?我的这个电路电感发热严重,另外电流也不大,最好可以输出1A电流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843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囧  ACDC去掉前面的整流部分 就是dcdc了

不去掉也行,无极性DC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