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淘宝上的12V5A显示器电源与明纬金属壳电源区别

楼主(2017-08-14):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12V直流电源,安装在室外的总控箱内,跟安防监控应用比较接近。原计划用明纬NES系列35W的金属外壳电源,淘宝搜索时发现大量的显示器塑料外壳12V5A电源,价格都在十几二十块,相对与明纬的五六十块便宜了不少。在这里请问各位老师,这两种电源的根本区别在哪里?我买贵一些质量好一些的显示器用12V5A电源,价格比明纬的低,使用上到底会有多大差距(应用条件稳态电流0.5A,短时峰值电流3A)?另外其它品牌的金属壳开关电源是否有性价比较高的推荐?目前只知道明纬的比较靠谱。谢谢大家!

网友:
便宜的塑壳很差,效率低,发热还散热不好,EMC通不过,保护措施不到位。
还有更便宜的是拆机件,六块钱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上的东西不好说,好的少,差的多,不是专业人士很难处理。
给个建议:如果量小,直接买品牌货;如果量大,多找几个店,多买几个样品,拆了看哪个好一些,再批量下单。

网友:
可以告诉你的是

偷工减料的便宜电源质量绝对是合格的,甚至EMI也是合格的,比论坛里面的乱七八糟电路都严谨

建议降额使用

网友:
明伟电源假冒的最多  做产品还是规规矩矩到指定代理商进货  将来问题少

网友:
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买明纬就是付出更多的广告费

网友:
長期使用建議用好一點, 否則去一次維修的工錢都不止這些錢.

网友A:
12V5A的足A的带电源2线+外壳的,怎么也要8元,6元不可能买得到,那是不懂行情。光足5A的PCB板也要6元!最近汕头来货比较少,之前用的一款8元电源已近断货了,这几天在找其他的替代品,也想过自己做,但是开关变压器自己做不了,否则PCB我都画好了。
顺便问下坛友有做开关变压器的吗,如果有,我真想做一批电源出来,全淘宝最最最稳定的方案在手。

网友:
什么方案最稳定?

网友:
TOP方案最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5A的足A的带电源2线+外壳的,怎么也要8元,6元不可能买得到,那是不懂行情。光足5A的PCB板也要6元!最近 ...

还能这么便宜的!关注!可靠吗?链接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这么便宜的!关注!可靠吗?链接有么?

能这么便宜的,就是货源不稳定,产品很稳定,用了不少给客户随便虐,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V5A的足A的带电源2线+外壳的,怎么也要8元,6元不可能买得到,那是不懂行情。光足5A的PCB板也要6元!最近 ...

变压器淘宝有定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淘宝有定做的,

有没有推荐的,我联系下,如果能成,12V5A的方案,成本能拉到很低

网友:
反激ic,加廉价变压器?

网友:
这是技术进步的悲剧,电源就是这个价

成熟稳定都是UC3842,top是给入门用的

网友:
曾经有人使用廉价开关电源 , 作为无线电对讲机(车台)的电源。。
有一次, 无意间用手台靠近电源发射,结果开关电源受到射频干扰后电压突然飚升, 把车台烧坏!
廉价开关电源的抗干扰是比较差的。。

网友:
根据我多年的使用经验,廉价电源各家有各家的问题,也有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EIMI过大,有某个部件易坏,有元件固定不牢固,还有带载能力不行,还有间隙设计的不好,遇到天潮容易损坏的。

结论就是:大批量使用时,去跟大厂商谈价格。不一定是明纬衡孚,其实有一定出货量的厂家,都有生产的控制规范,量大价格很容易谈下来

楼主:
各位前辈说的有道理,量小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用好的吧,否则出问题维护一次成本就出去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