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音频功放芯片,接8R2W喇叭。

楼主(2017-08-15):
我在做一个小功放,现在用的是PAM8403,接一个8R2W的喇叭,发现声音有些失真,还破音。有推荐一个音频功放芯片的吗?  接一个8R2W的喇叭。

网友:
以前有玩过LM4863还行不知道适不适合楼主

网友:
要算好增益,避免破音。
PAM8403 并没太大问题,但楼主可能没有计算输入的RC和电压,而是直接根据参考电路来的。
换其它的芯片后,放大倍数也同样要好好计算。
有些PA自带防破音功能,但触发防破音后,音质就变差了。

网友:
LM4890试试看

网友A:
想要音质好就不要用这类低档的D类,小功率用模似的好一点,最简单就是用TDA2822。。

网友B:
几V供电?找和润的,自带升压和信号压缩,包你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V供电?找和润的,自带升压和信号压缩,包你不失真

我用的是5V电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音质好就不要用这类低档的D类,小功率用模似的好一点,最简单就是用TDA2822。。 ...

感谢!!!

网友:
lm386  就是功率小点。

网友:
LM386,简单粗暴还可以

网友:
最简单的NS8002 应该能满足你

网友:
如果不升压,根据P=U2/R,5V电压,正弦波就算满轨也只有1.5W的功率。再增加会失真。
因此要么增加电源电压,要么降低喇叭内阻。

网友(2017-09-15):
引用 网友A:
想要音质好就不要用这类低档的D类,小功率用模似的好一点,最简单就是用TDA2822。。 ...

这芯片绝对好用

网友:
买一个车载的CD机多省事!CD,收音机,USB,AUX全兼容,多好!
价格低到你不敢相信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