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车用通风坐垫,天热开车PP背部出汗(空调不给力)

楼主(2017-08-15):
如题。坛友有谁购买过,或者研发搞这个的?给点建议

网友:
多挣钱;换车

网友:
我也有同感啊,谁有用过的? 推荐下

网友:
合格的二楼

网友:
昨天开了8个多小时,腰部感觉最明显,同求。

网友:
买织物座椅

网友:
合格的二楼!

网友:
卡晏的座椅有通风功能,可以调整冷汽或热汽。

网友:
我的原车是织物的,4S捆绑销售,换成皮的了。不过感觉是上档次了些。

网友:
我的车带座椅通风的,可以说效果不是你想的那么好。。因为你的背部需要离开一点靠背才能感觉到有风出来,而且风量不是很大。。
你靠实了,感觉不到有风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后背热的时候还是会湿。。

网友:
坐垫换成珠子的如何?

网友A:
这个你确定吗
合资大品牌原厂车织物座椅,如果空调不给力
一样湿底裤,上个星期来回1000公里的感受

网友:
我的车空调很给力,配上织物座椅,无忧

网友:
加一个通风座垫子就行,下面有一个鼓风机,风往PP,后背吹的,淘宝一大堆。

网友:
我买的通风坐垫效果非常好!就是噪音有点大。刚买来要占用点烟座,我把它改成保险盒取电了!

网友:
多挣钱;换车     二楼的回复就是大家的回复。

网友:
值得拥有!

网友:
强烈推荐木珠子坐垫和靠背。

网友:
我的车椅配了通风、加热和按摩。通风时,屁股底下很明显,凉凉的,腰部基本上没有什么风,我还以为坏了。问4S,回答是腰部风不能大,风大长时间会导致腰肌劳损。

所以购买时需要注意这方面。

楼主:
车本来就是低配织物的,就是空调还是不给力,座椅不是多功能的。便宜就是这样

网友:
买个里面有水的凉垫,放冰箱里冻着,开车时拿出来垫上

网友:
还是你厉害,带领大家DIY吧

网友:
指标要治本,PP出汗多半是肾虚,把肾治好就不出汗了,还剩下一笔买通风的钱

网友:
概念挺好,不过没看到好的产品

网友:
多挣钱换好车v6不行换v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确定吗
合资大品牌原厂车织物座椅,如果空调不给力
一样湿底裤,上个星期来回1000公里的感受

起码比皮座椅没有通风好多了。皮座椅夏天上车简直是折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确定吗
合资大品牌原厂车织物座椅,如果空调不给力
一样湿底裤,上个星期来回1000公里的感受

空调不给力座板凳也会出汗。
皮座椅前面吹的都冷了,后背还会出汗,织物座椅就好得多。

网友:
空调弄下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