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怎样发送一个bin文件?

楼主(2017-08-15):
想通过CAN做远程升级,目标板是STM32,核心板用的是全志的A20。从网络上接收到bin文件后,如何才能通过CAN将bin文件烧写到STM32的FLASH中。
STM32部分的IAP代码已经写好了,对linux下通过CAN发送一个bin文件没有思路,请朋友们说一下,谢谢!

网友:
分帧发送,也只能这样了。在Linux中将BIN的信息包括大小,每帧大小,帧数一起发送给STM32然后一帧一帧的发送,STM32收到以后(没有错误)重组文件。

网友A:
按照二进制方式打开,分块儿发送呗。没应答就重试几次。每个包个搞个ID,包里说明便宜量和长度及总长度。 收方确认收到所有包后开始搞。如果包不完整就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二进制方式打开,分块儿发送呗。没应答就重试几次。每个包个搞个ID,包里说明便宜量和长度及总长度。  ...

可否说详细一点儿,具体使用哪个函数。

楼主:
做过uboot移植,和内核裁剪,应用开发接触的少。怎样打开一个二进制文件,又怎样分包发送。是不是用socket比较方便,但只会用socket发送字符串,不会发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