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R电源在低电流时LED闪烁?

楼主(2017-08-15):
不熟悉电源,直接买的的一个ACDC电源,看了下板子应该是典型的PSR电源电路。
在LED较高亮度时,肉眼或者用示波器查看都不会闪烁。
但是在低亮度时 ,明细可以感觉到LED闪烁,像是采样错误?是因为低占空比的LED驱动电流导致的吗?
下图是网上找的一个参考电路,请问应该怎么修复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源的原因吧  ,估计是你 LED 在PWM驱动的时候 频率没调好吧   你可以接稳压电源先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源的原因吧  ,估计是你 LED 在PWM驱动的时候 频率没调好吧   你可以接稳压电源先测试一下 ...

电源板接低负载,或者LED接稳压电源都是不会闪烁的。。
应该是两者碰一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源的原因吧  ,估计是你 LED 在PWM驱动的时候 频率没调好吧   你可以接稳压电源先测试一下 ...

像PWM瞬间电流太大,电源电容不够,时间长了电容会鼓包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PWM瞬间电流太大,电源电容不够,时间长了电容会鼓包坏掉。

好奇怪,刚拆了一个C1反而好了。。  现在只是上电时候会闪几秒,后面就可以了。
两个电容的时候反而会一直闪。。

网友C:
你电流状态你是怎样得到的?

因为好多PSR架构的IC,不在额定电压/电流工作状态下工作时,各种不稳定的情况都会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怪,刚拆了一个C1反而好了。。  现在只是上电时候会闪几秒,后面就可以了。
两个电容的时候反而会一 ...

拆一个c1剩下那个死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流状态你是怎样得到的?

因为好多PSR架构的IC,不在额定电压/电流工作状态下工作时,各种不稳定的情况 ...

那应该如何改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应该如何改善呢?

你写一下规格要求: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调整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写一下规格要求: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入电压:200~240 VAC
输出电压:12.6+-0.2V
输出电流:0.1~1A
调整范围:?

现在的PSR电源板,使用电子负载时,无论高低负载都正常输出;
LED灯板(有恒流芯片MY9291,目前使用4096级亮度,128KHz输出),使用稳压电源供电时,无论高低亮度都不闪烁;
但是两块板子接一起时,LED调到低亮度时,会出现肉眼可见的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200~240 VAC
输出电压:12.6+-0.2V
输出电流:0.1~1A

要不要我寄个IC给你试一下,OB3396,做你这个功率很适合。
如果要的话,我帮你算个变压器参数,应该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