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V2在IAR STM8中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8-15):
如图,LIVE WATCH中的错误不知是如何产生的,谢谢

网友:
设置里,代码的LEVEL选择不对

网友:
这个貌似只能看全局变量吧,局部变量没有固定地址,没法看。

楼主:
是的,多谢各位

网友:
那不是全局变量要如何看?或调试?

网友:
可能是优化等级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