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推荐触摸按键供应商吗

楼主(2017-08-15):
项目考虑使用触摸按键取代机械按键,但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谢谢先了!

网友A:
用在什么产品上?一般是几个按键?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如滑轮,滑条?

网友B:
这个找我准没错,啥子的都有,国内数一数二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产品上?一般是几个按键?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如滑轮,滑条?

一个手持加热设备,要求做成环形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找我准没错,啥子的都有,国内数一数二代理商

环形触摸的有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形触摸的有推荐吗?

就是圆圆的圈吧!有呀!atmel的

网友:
到百度 查RH6015C,是融和微电子的单键触摸产品,外围简单,专门用来取代机械按键。

网友:
有好多厂家专门做这种芯片的,推荐几个:厦门芯网(XW)、博晶微电子(SC)、万代科技(WTC)、融合微电子(RH)、飞翼科技(FTC)等,XW和SC系列的基本上都兼容,价格、渠道也挺不错的,推荐使用,单按键、多按键随便选,另外台湾的也有不少,比如合泰的BS81x系列等等。至于按钮要做成什么样子,那就随便你怎么弄了,PCB板上做触点、或者是接个簧片触点,都不是问题,厂家基本都会提供技术支持,实在不行,直接让厂家给你做触控方案,都不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L053系列就带电容触摸啊,另外带 USB  +  LCD 段码屏驱动~

你是指触摸屏驱动吗?我们要环形触摸

网友(2018-01-08):
触摸专用芯片   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QQ  1653856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