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的MOS管FDN306P 容易坏,大家看看是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7-08-15):
如下图,产品是安装在隧道里闪灯的,通过级联的方式,实现同步闪,也就是上一级的信号,做为下一级的同步信号,SYNC通过三级管驱动一个大的MOS管来控制灯闪亮。
现在安装半年多,100个里面坏了10来个,全是MOS  FDN306P 直通,大家帮忙看一下是原因引起的,或者哪里不合理。电源是12V/5A 的明纬电源

网友A:
理论上,这样小的负载是不会损坏MOSFET的,除了MOSFET的质量问题,可能是SYNC长线驱动,外加在SYNC感应出的高压,所以可以试试在SYNC输出端也加一个P6KE18C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这样小的负载是不会损坏MOSFET的,除了MOSFET的质量问题,可能是SYNC长线驱动,外加在SYNC感应出的 ...

SYNC驱动一个三级管,三级管再驱动一个大功率mos管,都在同一板子上,应该不会感应出高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SYNC驱动一个三级管,三级管再驱动一个大功率mos管,都在同一板子上,应该不会感应出高电压。 ...

从电路上确实看不出坏的理由,除非器件本身有质量问题!

另:光耦驱动MOS、MOS驱动三极管、三极管再驱动一个MOS,,,实在搞不懂这里 FDN306P 存在的必要!光耦不能直接驱动三极管吗?

楼主:
需要反向,实际上这里FDN306P当非门用,另外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
看不出来,期待大神给出原因

网友B:
闪灯是现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灯是现成的么

就是普通的LED黄灯,6个一串,加个限流电阻,并联到总线上,50米一个,一块主板管500米,也就是管10个灯,灯全亮时电流不到1A

网友:
mos直通很可能是过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反向,实际上这里FDN306P当非门用,另外增强驱动能力

1、没看出来为啥需要反向 —— 你图中的光耦,8脚接3.3V,7脚不就可以驱动你的 R16 了么 ?
2、也没看出来哪里需要增强驱动能力了,光耦通过3.3V驱动个1K电阻,还不是玩似得?

网友:
在图上没看到你说的负载在哪里,也没看到你说的三级管在哪里,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