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简单检测板子上两个LED是否点亮

楼主(2017-08-15):
板子上有两个贴片的LED,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分别检测对应的LED是否点亮啊?

网友A:
测电流/电压?   测光线?或者雇个妹子,喊一声儿。  我感觉测量电压最简单了吧?如果电阻两端的电压在合理的范围内则推断是亮了。否则短路或断路。

网友B:
有mcu么?有的话 上电闪下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流/电压?   测光线?或者雇个妹子,喊一声儿。  我感觉测量电压最简单了吧?如果电阻两端的电压在合理 ...

采用不接触的方式,判断板子上面的LED是否点亮,,板子不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mcu么?有的话 上电闪下不就可以了么

采用不接触的方式,判断板子上面的LED是否点亮,,板子不是我的。

楼主:
   机器人目视差不多

网友C:
不差钱上颜色传感器,简单的用光敏电阻,调好阈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上颜色传感器,简单的用光敏电阻,调好阈值就行

光敏电阻会不会不够灵敏啊,LED也不算强光啊,就是普通的0805贴片LED

网友:
光纤加光敏电阻

网友:
万用表不行吗?

网友:
AOI,上这个呗

楼主:
太复杂了啊

网友D:
弄一个光敏电阻 靠近LED  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案

网友E:
光纤加光敏电阻,这是最简单可靠的方法了,光敏要隔离外界光源, LED发光用光纤导入暗室,再用光敏电阻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一个光敏电阻 靠近LED  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案

试试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纤加光敏电阻,这是最简单可靠的方法了,光敏要隔离外界光源, LED发光用光纤导入暗室,再用光敏电阻检测 ...

试试看看,谢谢

网友F:
不是同一个板子,可以飞根线过去不,检测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同一个板子,可以飞根线过去不,检测电平

不能电气连接

网友:
找个开关电源短路 靠近可以点亮

网友:
你是测一块,还是测一批?持续时间长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敏电阻会不会不够灵敏啊,LED也不算强光啊,就是普通的0805贴片LED

有光和没光肯定有差别,然后阈值调在两个中间,如果怕不够灵敏,尽量靠近,如果还是不行,加放大电路,如果还是....没有如果,不行就剁手

网友:
非常简单啊,  照度传感器 或 硅光电池

网友:
光敏三极管或硅光电池
灵敏度肯定是够的,串足够大的采样电阻就好。
结构上要注意一下避免环境光干扰,比如用黑色管子套一下,或者用塑料光钎

网友:
现在改行做生产测试,天天想这种测试方案。
信号弱一般要光敏电阻+运放比较器,放黑合子里测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试看看,谢谢

是产线上检测,我的想法是用不透明的塑胶之类雕刻好刚好可以盖住LED,用光敏电阻检测,想办法让LED亮灭亮灭,测试亮灭时间是否同步差不多的周期,这样应该就OK啦。

网友H:
先用低成本方案试试,实在不行哥可以帮你搞一个视觉识别的,亮的话输出脉冲或者响蜂鸣器,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产线上检测,我的想法是用不透明的塑胶之类雕刻好刚好可以盖住LED,用光敏电阻检测,想办法让LED亮灭亮 ...

摄像头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先用低成本方案试试,实在不行哥可以帮你搞一个视觉识别的,亮的话输出脉冲或者响蜂鸣器,也花不了几个钱。 ...

视觉识别?!PC+相机还是单片机+相机?

网友:
光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纤加光敏电阻,这是最简单可靠的方法了,光敏要隔离外界光源, LED发光用光纤导入暗室,再用光敏电阻检测 ...

就服你。

网友:
摄像头简单,也能扩展为别的检测。只是软件不好搞

网友:
有色标传感器,感应波长可调,设置好便可以批量检查。

网友:
那类似的问题,手机上的提示灯怎么检测的啊? 目测 还是 自动化设备检测 ?

网友:
这个方案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视觉识别?!PC+相机还是单片机+相机?

没那么复杂,一个FPGA的开发板加个摄像头就能搞定,LED亮与不亮,特征还是还明显的

网友:
最省钱的是人工看 其余越想自动化越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那么复杂,一个FPGA的开发板加个摄像头就能搞定,LED亮与不亮,特征还是还明显的 ...

好方案,简洁高效!我只会用PC+相机+Halcon处理

网友:
颜色传感器

网友:
人工看,上电LED点亮,成本低,效率高

网友:
光敏电阻做好遮光可以实现。用这个实现过。

网友:
既然是两个LED,一个LED亮,另一个做为光敏管接收,反之也然。当然要加两个单片机的管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