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I2C的的相關問題

楼主(2017-08-15):
想請問I2C通訊協定內的0x90和0x91意思為何?
而且還寫著write和read (如下圖)

此圖是用邏輯分析儀抓出來的
請問0x90和0x91的意思,是不是軟體指令?

网友:
就是读出来数据是144 和145。

网友:
8bit数据中,高7bit是器件地址,最低位的bit用来指示write和read,0x90代表接下来是I2C写,0x91代表接下来是I2C读

网友:
高7位是设备地址,最低位是读写位,这就是90和91分别显示写和读的原因
建议你找一份I2C的协议说明看下

网友A:
i2c器件一般都有7位地址,最低位为0表示写数据,为1表示读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器件一般都有7位地址,最低位为0表示写数据,为1表示读数据。

如果這樣看來,主機應該都式呼叫同一個從機囉?
先以寫的方式告訴從機要讀取的資料
然後再以讀的方式讀出從機給的資料
是這樣對吧?

网友:
晕,这么basic的问题。i2c协议看几眼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這樣看來,主機應該都式呼叫同一個從機囉?
先以寫的方式告訴從機要讀取的資料
然後再以讀的方式讀出從 ...

你得看这个device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這樣看來,主機應該都式呼叫同一個從機囉?
先以寫的方式告訴從機要讀取的資料
然後再以讀的方式讀出從 ...

都是操作同一个从机,取个例子吧:
比如你想读2402中0x10地址的内容,那么就得先用写命令,把要读的起始地址0x10写入eeprom,然后再用读命令读出数据。
每个器件的操作方式可能不一样,具体看对应芯片手册。

网友:
要习惯看datasheet,这些在datasheet上都会写的

网友:
不同的地址

网友:
7位地址  最低位为读写标志